深沟球滚子轴承并列使用

楼主(2017-07-28):
如图两个深沟球滚子轴承并列安装  有两点不明白  1:两个轴承之间不需要预留间隙吗 如果孔轴不是绝对同心的话那不就卡死了吗 2:内圈 外圈分别与轴孔之间的配合关系是哪种?

楼主:
没用过这种 求大侠给意见

网友A:
大哥麻烦你先搞清楚啥是深沟球轴承在问,好好看看书

网友(点评):
分明是角接触轴承

网友:
普通精度级别的轴承这样并排安装没有问题。如果轴承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话,两轴承之间加轴承套。

网友:
深沟球 滚子  然后配图角接触  搞啥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麻烦你先搞清楚啥是深沟球轴承在问,好好看看书

哦 查了下有较大的径向游隙

网友:
这是经典的角接触轴承,背靠背安装,用隔圈和螺帽消隙

网友:
说实话,真心没看懂 深沟球 滚子

网友:
这个就是一对角接触球轴承面对面安装,看了下楼主贴出的图,个人有四个问题需要补充,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
间隙留或不留,我不是很清楚,但是,轴和孔的加工,如果是一刀成型,基本可以认为是同心的,余下就是安装轴承的方式和技师的水平了,见过一种用液氮的方法,三这种轴承的安装方法,主要取决于那个轴所受的力。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的钢珠与内外圈接触点的连线与径向成一角度。
角接触球轴承主要承受较大单向轴向负荷,接触角度越大,承受负荷能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