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6063型材面板,做高低温试验出现老化

楼主(2017-07-28):
铝6063型材面板,表面是做的拉丝+本色铬化。客户现在做高低温试验后出现老化现象。是不是因为氧化膜层太薄?各位大神帮分析下原因!

楼主:
高低温试验:+80度~-40度

网友A:
镀层太薄

网友B:
看了下楼主的诉求,应该是产品工艺要求没有明确,曾经做过军工品的温度冲击试验,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楼主的诉求,应该是产品工艺要求没有明确,曾经做过军工品的温度冲击试验,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泄露天机,枪毙

网友B:
这个也算不上天机的,做产品的一定要熟悉行业标准。最简单的就是从军工产品,航天产品的保障体系入手,这样对个人成长是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算不上天机的,做产品的一定要熟悉行业标准。最简单的就是从军工产品,航天产品的保障体系入手,这样 ...

这话说的没毛病

网友:
一个可能你的铝合金氧化膜确实相对品质较差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铝合金上面的螺丝是怎么回事?不同材料的连接之间的影响要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层太薄

谢谢!是锌层太薄!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楼主的诉求,应该是产品工艺要求没有明确,曾经做过军工品的温度冲击试验,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算不上天机的,做产品的一定要熟悉行业标准。最简单的就是从军工产品,航天产品的保障体系入手,这样 ...

是啊,我要多学习了!

网友(2018-08-22):
楼主,假如我用铝合金做结构件,在-40~80℃,测试后,会不会出现变形或者断裂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楼主的诉求,应该是产品工艺要求没有明确,曾经做过军工品的温度冲击试验,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