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专家请进,小弟有事求教

楼主(2017-07-28):
         现在的情况是,电机正常 中间的连轴器正常。启动的时候电机和联轴器都正常转动。就是我画绿色框框那一块都是正常的,但是外面连接的轴却不转动,也就是我画红色圈圈部位连接的外面不转。现在就怀疑是止滑零件有问题,想要拆下来看具体情况。各位大神应该怎么拆?那位能给个详细方案。。。。。麻烦大家了,真的很急

网友A: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呢

什么情况  我传了图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管理我的图呢  我上传了的

网友:
请看图说话

网友:
內键磨平了,一般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轴的旋转定位不起作用了,磨损严重

网友(2017-09-12):
不知道什么情况了,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磨平了,拆了看

网友:
应该是什么部位磨损了,导致无法传递动力,可以拆卸设备,查看原因

网友(2017-11-02):
无图无证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