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这个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7-07-28):
大批量加工,领导说了不能用铣刀  成本太高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办法啊
主要是加工2个孔 :1.两个孔孔径不同 A孔公差正负0.1,
                          2.B孔公差正负0.02,
                          3.两孔中心距正负0.1。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A:
不能铣刀,用钻头打孔留10-15丝余量用铰刀铰呗,上加工中心能保证中心距在1丝以内。中心距10丝也可做个钻模

网友:
有批量上钻模钻铰

网友:
应该做一个专用的胎具,B孔公差正负0.02的那个尺寸,必须要用铣刀或者绞刀,要不难以保证,用镗刀的话,费用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铣刀,用钻头打孔留10-15丝余量用铰刀铰呗,上加工中心能保证中心距在1丝以内。中心距10丝也可做个钻模

真能保证中心距在1丝以内?

网友:
传个图纸吧,材质不明确,孔径和孔深也不明确?

网友:
主要还是做好个精密钻模夹具。分两次加工,线预钻再用另一个钻模上铰刀铰。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你们领导牛X

网友:
画个大概示意图看看呗

网友(2017-09-05):
传个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