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soft软件选项问题

楼主(2017-07-28):
各位大虾,请问在Kisssoft中,做直齿齿轮副的时候,有个tolerance选项卡,里面有一项是centre distance tolerance,中心距公差,后面是可以选择的,可是打开下拉菜单,每一项都显示不全,只显示了前面的,后面重要的区分部分看不到,怎么破?谢谢

网友A:
我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界面。

跟我的一样,meas后面的都不显示了。。。但是后面是有不同等级的。。。看不到怎么办

网友(点评):
支持楼主真实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界面。

有QQ号么?加个好友,请教下

网友B:
请楼主科普一下,kisssoft软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C:
鼠标停在下拉框的某个选项上,然后看左下角状态栏,有显示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科普一下,kisssoft软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一般做齿轮传动分析的用的多,也有用mast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停在下拉框的某个选项上,然后看左下角状态栏,有显示全部

棒!看到了看来我还是用的不够精通谢谢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