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见的耐磨、易加工材料

楼主(2017-07-28):
各位前辈、大侠:
       小弟需要做两款金属零件,外形如图。箭头指向处是两个零件的接触面。零件2目前是线切割做的。高速运行时有一定的相对运行,所以对耐磨性有要求。有没有了解材料的,帮忙推荐一下,不胜感激,先行谢过!

楼主:
零件图片!

网友(点评):
耐磨铸铁

网友:
好多的耐磨铸铁都有这耐磨、易加工的性能。

网友:
耐磨钢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为高锰钢,中、低合金耐磨钢,铬钼硅锰钢,耐气蚀钢,耐磨蚀钢以及特殊耐磨钢等。一些通用的合金钢如不锈钢、轴承钢、合金工具钢及合金结构钢等也都在特定的条件下作为耐磨钢使用,由于它们来源方便,性能优良,故在耐磨钢的使用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网友:
楼主,你这个是大规模应用吗?是长时间持续吗?成本敏感吗?

网友:
特氟隆是耐磨王。另外材料前面带有高分子的往往具备这方面性能,

网友(点评):
这材料会一直掉粉,不太好用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我之前都这样做,Cr12MoV外协热处理后,把表面淬硬,然后拿去线切割加工;即能硬度,也能保证其易加工性

网友:
我接触过用钨钢材料用做高速耐磨用途,比一般模具钢好。

网友:
具体要看成本和具体的寿命,成本决定了材料和加工方式,寿命决定了成本

网友:
你这种要求只能用普通材料,然后表面处理,渗碳渗氮或者碳氮共渗, 高频淬火低频淬火 调质

既然有接触为什么不加润滑油

网友:
建议采用不同的材料,把成本低的材料用软一些,不要用相同的材料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直面镶铜垫,有条件可以加润滑油槽。

网友:
加涂层啊

网友:
可以用易切削耐磨钢吧,不锈钢的材料还不错,303是易切削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目前我把零件2换成了M13,在做实验,后续会看结果。

网友: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凸轮,也很难实现耐磨性,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我也坐等学习

网友(点评):
当时用的是哪两种材料接触?

网友:
我们试了两者,一种不锈钢,一种用粉末冶金加工的,具体材料我还真不清楚,不过效果都不好。

网友(点评):
Mn13试过了,效果一般。前两天找模具厂要了一些模具钢,做两个试试,东西还没到,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零件2的接触面铜焊硬质合金片

网友(点评):
这个材料大侠用过吗?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