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社友,大家好! 2025年4月19号(周六)上午9点开始,网站做技术维护,暂停访问。大概要持续一天时间,最多两天。 敬请谅解。谢谢!

网友A(2017-07-29):
钎焊。。502,哥俩好

网友:
通电结合焊接  新的工艺焊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管开孔,毛细管插进后端口略高于粗管表面,氩弧焊焊接,能保证气密性和承压,粗管开孔和毛细管外径的配合 ...

谢谢大神! 氩弧焊 能保证焊缝那么漂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管开孔,毛细管插进后端口略高于粗管表面,氩弧焊焊接,能保证气密性和承压,粗管开孔和毛细管外径的配合 ...

这个是什么焊?断面平的 直接焊接  还是将 毛细钢管 断面 做翻边类似法兰形状处理。然后在装一起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钎焊。。502,哥俩好

胶水应该不行,我这个要受一定应力,而且要投入油污水里

网友:
哥们 氩弧焊都能焊出花来  气密 压力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焊?断面平的 直接焊接  还是将 毛细钢管 断面 做翻边类似法兰形状处理。然后在装一起焊接?

翻遍,因为毛细管壁薄,比粗管要先熔化,所以要高出来一些,1-2mm就够了,这个熔化的材料会和粗管熔化后的材料熔合到一起,再用焊向熔池添加一些材料,基本上技术可以的师傅都能焊到这个效果。前面的几个老哥可能没理解这个东西的用途,根据我的分析,估计是给其他零件做气密性实验的充气管,要确保密封,还要有一定的强度,双道胶圈密封,估计起码有几十公斤压力?肯定是焊接的方式,可以都用不锈钢氩弧焊,也可以用紫铜管+不锈钢火焰钎焊。

网友C:
看照片感觉是墩头后,再把两者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
才5米水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遍,因为毛细管壁薄,比粗管要先熔化,所以要高出来一些,1-2mm就够了,这个熔化的材料会和粗管熔化后 ...

工程图上显示,堵头 和 毛细管都要 突出1-2mm 然后焊接,这样焊接后弧度有这么漂亮吗?
您说的对 ,设计充气管, 在我这用 叫集气管, 直径大的一头扔水里  毛细管另一头 连载一个 飞思卡尔压力传感器上, 通过集气堵头一侧收集气体压力 判断水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感觉是墩头后,再把两者焊接在一起的

外径φ4mm 壁厚1 mm   做墩头 ,这么做?什么工艺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图上显示,堵头 和 毛细管都要 突出1-2mm 然后焊接,这样焊接后弧度有这么漂亮吗?
您说的对 ,设计 ...

可以比这个还漂亮

网友:
我觉的是这样的吧:两者连接于此处的那个结点其实是镦铆方法完成的,但是在这个部件安装的的另一端其实是一个凹窝状的正好与这个配合,你外部的螺纹压紧这个镦铆一体的体外有O型密封圈两道,也就是起到二次密封作用,其实第一道就在于那个 结点与安装孔内另一半配合,说句通俗的话:类似于氧气瓶氧气表的连接方式压紧式密封,公的母的配合,你这个金属也是不同的两种不信你去看看拍照发来,很久没有来这个论坛了,这是张老板的网站......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