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分料,可有好的分料方法?

楼主(2017-07-28):
各位道友:
      有一堆料,由升降台供料,吸盘吸取。经常出现同时取多个的情况。
      该料质软(似纸),表面光滑,表面要求高,不能痕迹。
     大概原因 1,静电较强    2,料件之间形成真空
     平形吸盘+毛刷分料,效果不好。
     现在改为小风琴(只有这个有库存,效果还好)+ 用强气吹,效果还可以但是10%还会出现一次取两个料的情况。
     空间比较小,无法安装吸盘气缸抖料。
      可有什么好的分料方法。

网友A:
工艺允许提供卷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允许提供卷材

不允许

网友:
料件之前做个处理什么的,不让料件之间沾到一起

网友:
方便上个照片录像啥的吗?提高点感性认识。

网友:
有意在一边气嘴加倍,再在这侧面再另个气吹就是。

网友B:
薄膜软件分料确实是难点,比真空吸盘还难搞,但我们之前做类似的项目采用了静力导致其上下两层磁性分张的原理,现场调试效果不错了,已批量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膜软件分料确实是难点,比真空吸盘还难搞,但我们之前做类似的项目采用了静力导致其上下两层磁性分张的原 ...

"采用了静力导致其上下两层磁性分张的原理" 这个不明白,我这个产品要求除静电的。您这个方法能稍微具体讲下吗?我对这个方法本身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