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铝件,变形。求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7-07-28):
186*260*97的硬铝,内部掏空,四周8mm,底壁厚2mm,尝试了各种办法,底面一直变形。

网友:
建议先判断加工变形是如何造成的,是因为夹持力太大导致的,还是刀具加工导致的,一定要找到原因,然后再决定改进的方法和方向

网友:
高速加工中心会好一些,底面预留2mm左右的余量,最后在精加工一遍。

网友:
不上零件图能分析的明确?加工方式?装夹方式?

网友:
这种结构是没办法的,铝合金质软,加工时的内应力会导致其变形,需要从零件结构上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掏空导致变形,时效没做好吗,本人专业做金属精密整形,精度达到0.01,需要请联系13166036883

网友:
没图怎么说?整板掏空,切削用量是怎样的?你要考虑,切削热多少,去哪里;掏空后打破平衡,内部应力释放怎么办;装夹引起的变形如何恢复。
起码要做到粗、精分开,装夹合理,时效处理。精加工高速轻切削。

网友:
应该是夹具的原因造成的变形.

网友:
可以试试冰冻盘,无应力固定

网友:
挤着干会不会好点

网友:
这种零件应该从二方面去解决,1在整个夹持过程减小对零件的夹持变形 2.在加工过程中调整加工顺序减小热变形。

网友:
我们做铝件,都是留量,一次加工去量少点,放置几个小时,相当于实效了,呵呵,让后继续加工,才能保证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