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加工三句半

楼主(2017-07-28):
   都说车工怕车杆,刨工怕刨板,车长轴是车工中的一个难点,十个车工九个怕,但不管有多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下面是网上转载的细长轴加工经验,本人用过其中的几种方法,确实好用,所以拿来和大家分享,希望都大家有帮助。

细长轴加工秘诀三句半

细长轴加工难度大,
车工见了人人怕,
说起加工我放不下,
我出招。

细长轴受拉不受压,
正向走刀失误大,
振动变形冷却差,
反向走刀。

切削过程径向力大,
旋转振动刚度差,
两爪跟刀架来保驾,
三爪更好。

先碰底面跟刀爪,
侧面跟刀爪压紧好,
上面跟刀爪轻轻压,
顺序不能乱。

车削加工几何角,
20°前角上下刃磨好,
倒棱、断屑槽配合好,
油石背刀。

影响径向力是主偏角,
刀尖圆弧半径要磨小,
粗加工选择90°角,
75°~85°更好。

精加工用 “光刀”,
刀头超宽、刃倾角小,
低速、微切、大走刀,
精度超高。

热变形真可怕,
伸长振动事闹大,
工件表面要拉毛,
赶紧冷却。

热变形解决有办法,
煤油加入切削液8%,
变形大小尾座调整好,
拇指食指来比较。

切削用量选择不难找,
转速较低、背吃量小,
进给量适中要选好,
合理。

细长轴加工都说难搞,
加工环节衔接好,
三个关键技术问题解决好,
高招。

网友A:
开年会部门出节目有新词了

网友B:
精加工用 “光刀”,刀头超宽、刃倾角小,低速、微切、大走刀。

网友C:
这个能用来做年底快板节目的唱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年会部门出节目有新词了

可以试试,估计只有机械加工方面的员工能听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用来做年底快板节目的唱词~

可以参考郭冬临的那种快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加工用 “光刀”,刀头超宽、刃倾角小,低速、微切、大走刀。

说是三句半,实际上就是加工口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是三句半,实际上就是加工口诀

常用宽刃的“白钢刀”加工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宽刃的“白钢刀”加工工件。

需要自己刃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