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搭配光栅尺,机器精度由谁确定?

楼主(2017-07-28):
小弟今日总结光栅尺的选型,冒出两个问题搞不清楚,拿出来请教一下各位。基本情况如下:

机器以直线电机驱动,ACS驱控一体进行控制,搭配海德汉光栅尺做反馈。现在有疑问了:
1.如果床子精度要求正负5um,那么光栅尺精度如何选?

2.直线电机应该也有自己的精度指标吧,虽然小弟不太了解,但机床精度应该是电机和光栅尺共同决定的吧?那么机床精度,光栅尺精度,直线电机精度三者啥关系呢?

查了网上,没找到合适的答案,所以来这里跟大家讨论下。

网友A:
我来尝试回答一下

如果机床要求+--5um,则直线电机的精度应等于或高于这个精度,比如+-5um,+-3um。多数直线电机都允许使用外置光栅尺,这个时候你外装的光栅尺就直接负责做闭环的信号反馈。光栅尺的精度原则上要比测量值高一个数量级,也就是说光栅尺的精度要在+-0.5um,这样才能保证测量到的值只准确的。
经过修改以后的直线电机+外置光栅尺的组合,精度应该是高于原有的直线电机,低于光栅尺精度。原因在于:光栅尺修正了直线电机本身的误差,但同时,这是一个闭环的系统,整个精度并不会因为更换了更高精度的测量设备就能大幅提高,还取决于驱动器自身的信号处理能力。从定性上来说,就是:系统的精度会高于原直线电机精度,但低于光栅尺精度

不知道这么说,是否表述清楚了?

网友(点评):
哈 你说的很清楚 但是 是否要着重抓一个点:电机的 分辨率、 重复定位精度、单向定位精度。 我的理解是,加上光栅尺之后,能将 单向定位精度,拉高到 重复定位精度级别。 但是是否还能再高,取决于分辨率的再细分

网友(点评):
分辨率就是光栅尺能识别的最小单位,这个值并没有实际意义。比如精度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时候,显示值可能是小数点后四位,这个后四位就是分辨率,但是厂家只承诺到后两位。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网友:
相互匹配。

网友:
内因是直线电机的丝杆-丝母付精度,外因为光栅尺寸。

网友:
机器精度一般都是由机械硬部件保证的,光栅尺只是用来其精度反馈的作用~

网友:
自然是直线电机决定的

网友:
光栅尺是检验手段,直线电机是精度。

网友:
就是一套闭环系统,电机输出,光栅反馈,精度还是靠电机

网友(点评):
难道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不顶用?

网友(点评):
闭环只会选其一的,用了光尺的数据就不会用编码器的。

网友(点评):
编码器控的只是电机输出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光栅尺和编码器分别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你那精度 是重复定位精度还是什么,直线电机应该自带伺服系统,有一个反馈量。光栅尺相当于一个测量环节,精度应该有一个反馈变量,和一个系数,每次定位基本上不会超出这个偏差这个需要做一个程序。

网友:
单轴的话,重复定位精度应该是,光栅尺。伺服电机检测外部原点和自己的走的原点不同时,可以正反补偿。这时光栅尺的精度可以作为最终机器的精度

如果是多轴同动的话,光栅尺反馈的量远低于,伺服电机编码器的量,这个时候瞬时补偿比较困难,光栅尺的精度可能只做参考。 开发数控系统的人,应该说的清楚。

网友(点评):
单轴 能理解~ 但是 多轴是……

网友:
电机是理论上的输出精度,机床精度是电机精度经过丝杆传动后的实际精度,光栅尺是一个信号检测,检测的实际机床精度,系统根据光栅尺反馈信号(检测结果)控制电机的输出,最终控制机床实际精度。
床子设计要求5μm,那如果是依靠光栅尺保证,那么光栅尺的精度也得匹配。并且,机床机床的开环(不带光栅尺)精度也不能差太多,不然即使有光栅尺也然并卵。

网友B:
如果是重复定位精度±0.005mm,分别率应选择2μm,光栅尺的精度由分别率来决定。
另外你们做什么设备啊?还真舍得花钱,ACS是一家以色列公司,驱动控制一体机价格应该在4万吧!具体还得看多少轴的。

网友:
这要看是邀功呢还是精度达不到扯皮的时候

网友:
总之是精度要匹配,否则有短板,高精度也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重复定位精度±0.005mm,分别率应选择2μm,光栅尺的精度由分别率来决定。
另外你们做什么设备啊? ...

光海德汉的光栅也不便宜呀

楼主(2017-12-09):
引用 网友C:
光海德汉的光栅也不便宜呀

一毫米十块钱,现在大概这个价,读书头lida405,大概是三千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重复定位精度±0.005mm,分别率应选择2μm,光栅尺的精度由分别率来决定。
另外你们做什么设备啊? ...

嗯 我们光栅尺读书头系统细分后分辨率0.5微米 实际最终干涉仪打出来重复定位精度2-3微米  没办法 一个激光器都三十万了 其他再不配好点 不是浪费嘛  PS:之前账号户名忘了 今天才回复 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尝试回答一下

如果机床要求+--5um,则直线电机的精度应等于或高于这个精度,比如+-5um,+-3um。多数 ...

非常感谢回复,实在不好意思,账号丢了,今天才偶然找回来,谢谢您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