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备的辊子的平行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7-07-28):
安装设备时选中打摆杆来间接测量辊子的平行度,请问装配现场采用什么手段?

网友A:
笨办法,现场架平尺,上百分表,推辊子上母线和侧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笨办法,现场架平尺,上百分表,推辊子上母线和侧母线。

能不能解释下具体操作方法和测量原理?

网友B:
果断采用千分表打点式测量了

网友C:
每根辊水平仪校水平,用卷尺包络两根辊,看两端读数一致与否,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采用千分表打点式测量了

劳烦解释下具体操作方法和测量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根辊水平仪校水平,用卷尺包络两根辊,看两端读数一致与否,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用了

卷尺是不是过于粗糙?我们要求0.04mm/M的平行度

网友:
4丝,天,这个精度要人命,啥薄膜生产类的辊也就和这精度差不多

网友(点评):
确定要求很高,我想知道哪种检测手段能满足要求4丝的要求

网友(点评):
确定要求很高,兄台可知哪种检测手段能满足要求4丝的要求

网友(点评):
嗯,我那用卷尺的方法对于你是精度差了点,如果开档大超过了一般卡尺的测量范围,那就仿游标卡尺制作一把没有刻度的卡尺,再勤快点可以在一端装一个丝表,因为你这不需要知道绝对尺寸

网友:
上精密車床,千分表校正后,千分表放在刀架走機床側真直度.

网友:
因地制宜方法很多。0.04的事有点不靠谱!

网友:
卡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