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动丝杆卡死的问题

楼主(2017-07-29):
这几天遇到这么个麻烦事。用57步进电机机身长度76mm ,带动1610的丝杆,高速后出现步进电机卡死卡顿的现象,无法解决。主要客户那边有一台1610的丝杆,用57步进54机身长度的,带动的非常顺溜。
于是我做了以下方案更改。
1.把丝杆换成1616的丝杆                            (速度有所提升,但是效果不明显,速度再高仍旧卡死)
2.把电机换成57更大扭矩的,机身长度在115长,厂家说这个扭矩可以达到3NM (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3.担心是因为导轨丝杆,还有支撑座不在同心,于是把螺丝全部都弄的很松 ,手推动螺母已经很轻松 (仍旧无法改善)

最恶心的是,我把客户那边的整套(57步进+1610的丝杆)  接到我这边来控制,直接就出现丢步卡死,而客户自己控制器控制时好好的,速度非常快。
跪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问题,我这边的步进驱动器,电流3.5A ,细分6400.  目前未尝试过 把细分调到更大,调到3200效果更差。

网友A(2017-08-30):
楼主显然已经忘记在这个论坛还有个账号,也早忘了发过这帖子了

网友:
楼主,大概看了下你的几个问题,按照你的描述,做出如下分析
1、换1616丝杆,高速性能无太大改观;更换了76长步进电机,高速卡死卡顿。。分析如下:在满足扭矩的前提下,电机越短,高速性越好;步进电机卡死卡顿,是因为你的输入频率太高,而步进电机因为是低速扭矩型电机,没办法高频率的转速,最终导致卡死卡顿。
2、换115长度更大扭矩电机,高速性无改观,  分析同上。
最恶心的是,我把客户那边的整套(57步进+1610的丝杆)  接到我这边来控制,直接就出现丢步卡死,而客户自己控制器控制时好好的,速度非常快。关于这个问题,你还是应该分析下你的控制器的输出频率是否过高。。。另外步进电机的转速高低和供电电压高低有关,与电流无关。。
最后一个,你说到了细分, 细分只是为了改善步进电机的震动,对其他地方无改善。。

网友:
高速情况会卡顿 有可能是 不通心 或者是丝杆有变形  在转速变快的情况下结构抖动较大 造成的不同心

网友B(2017-07-29):
支撑座  丝杆  滑动块 不同心   螺丝锁紧后推都推不动  必然会卡死
电机不够力

网友C:
应该是不同心的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撑座  丝杆  滑动块 不同心   螺丝锁紧后推都推不动  必然会卡死
电机不够力

手推是轻松可移动的,应该不会是不同心

网友D:
滚珠丝杠还是T型丝杠?速度多块啊

网友E:
是不是丝杆变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同心的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

不同心的问题可以排除了。因为客户那边也有一套完好的57步进+丝杆滑台。    我把他们的电机接到我这边来就不行了
我在想会不会不同的控制器发射的脉冲是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珠丝杠还是T型丝杠?速度多块啊

滚珠丝杆 1610的丝杆,速度目前只能调到60就无法继续加大了
加大就卡死。
主要是客户那边有套滑台也是57电机带动 1610的丝杆,速度非常快,但是我把我的控制接到他的电机上,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丝杆变形了啊。。。

丝杆变形可以排除了,  手可以轻松推动。
最后我没有办法了,直接把客户那边一套57+1610的滚珠丝杆滑台电机线 接到我这边的控制器了,也是卡死。
在客户自己的机器上没有卡死的现象

网友:
这个应该有滑轨的吧,固定侧支撑侧,锁死后是否有高低差,或者左右差,或者滑轨没有安装好,没有水平?

网友:
有可能是安装误差的原因

网友:
步进电机转起来容易,想转好,没个三五几年功底想都别想,有些行业,因为歩进电机造成一个节怕就那么0点0几秒的差别,你就根本卖不掉

网友:
步进驱动器电流设置得大点试试呢

网友:
应该机构没调好,螺母高度和滑板固定一定要对,螺丝锁紧用手动试下,我57的步进带动的丝杠很灵活,就是带动14的梯形丝杠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别人的驱动器来带动你们的电机。如果有问题那只能证明驱动器有问题的。象我们以前就有碰到过用兴隆的马达老板娘非得买研控的驱动器来控制。那么肯定得出问题。

网友F:
步进电机不能跑高速,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不能跑高速,谢谢

谁说不能跑高速的,每分钟1000来转算高速不

网友:
不是闭环的步进超过600rpm都不能用。
超过600的用来做演示可以,实际运用谁用谁死。

网友:
T型丝杠,螺母 ,圆形导轨,或者其他的导轨,平行度这个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的,我碰到用同样的驱动 和电机 ,PLC不同 相同转速会卡死。
用三菱的不行,台达不行。用了另个牌子的PLC好了。 和加减速关系很大,步进电机不能过载。

网友:
应该是机械方面的问题,丝杆等的同轴度是不是太大了,可以测试一下客户那面的机械尺寸,然后再下结论

网友:
应该是编程和驱动器的问题,选择合适的加减速也很重要

网友:
从你的描述来看,很有可能是驱动和电机匹配不好的问题。因为电机这个东西,不同的驱动,转都能转,控制器和步进电机匹配才转得好,控制电机是有很多参数的。还有一个问题,你的驱动程序是一个速度驱动还是匀加速——匀速——匀减速?

网友:
加减速?电源的电压和电流选的够吗?
驱动器的电流选的够吗

网友:
你这应该是电机堵转吧

网友:
电机扭矩大了只会运行时有振动,你这种情况电机和驱动器都有可能会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撑座  丝杆  滑动块 不同心   螺丝锁紧后推都推不动  必然会卡死
电机不够力

楼主说的是高速后出现步进电机卡死卡顿的现象

网友:
换步进电机驱动器试试,现在有些驱动器太水了

网友:
买个模组吧,自己组装对加工和装配要求高,非品牌的模组现在也不贵

网友:
将螺丝都锁紧后,用手推丝杆螺母,看看是不是也会卡死,要是这个不会卡死,就是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
感觉问题是出现在驱动方面,

网友(2017-08-30):
加减速是否合适?速度过快?电压?同心度?35楼专业!

网友:
控制器问题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对有用的可能是混合伺服电机,外形和步进电机差不多。伺服电机在高速运动是扭矩变动小。步进电机在高速运动时扭矩变动大。

网友:
"2、换115长度更大扭矩电机,高速性无改观,  分析同上。
最恶心的是,我把客户那边的整套(57步进+1610的丝杆)  接到我这边来控制,直接就出现丢步卡死,而客户自己控制器控制时好好的,速度非常快。关于这个问题,你还是应该分析下你的控制器的输出频率是否过高。。。另外步进电机的转速高低和供电电压高低有关,与电流无关。。"
感觉是控制器的问题,步进电机是控制器PWM方式产生三相驱动电流,如果和电机mis sync了,可能电机就失速停转了。看看客户是什么驱动器,换个驱动器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然已经忘记在这个论坛还有个账号,也早忘了发过这帖子了

这可是真的?

网友A:
翻到第一页看楼主头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到第一页看楼主头像嘛

可能没有回应,再次发帖。

网友:
安装偏了?

网友:
吃瓜群众围观,楼主先用客户的驱动试试自己的电机呢,看看有没有问题,楼主不要忘了后续实时报道啊

网友(2022-03-12):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能跑高速的,每分钟1000来转算高速不

嘿嘿,我的86步进电机,我用60V的电压跑到了3744rmp~~空转的当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