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草图标注问题

楼主(2017-07-29):
inventor 草图标注圆的时候如何把尺寸标在圆边线上而不是中心点

网友:
inventor 没用过,不清楚,不过CAD和SW一般都是加一根直线,然后设置成构造线就好了。

网友:
这个跟选取捕捉时的节点设置有关系吧

楼主:
就是移到边线附近吗?为什么我的感应不到?

网友A:
我说的是:然后将光标在另一个圆或者弧的象限点附近移动。
您问我:就是移到边线附近吗?

您这是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然后将光标在另一个圆或者弧的象限点附近移动。
您问我:就是移到边线附近吗?

我后面又试了一下可以了,谢谢

网友:
需要感应到的圆弧象限点附近还有其他草图特征时,低分辨率的液晶屏+灵活的鼠标滚轮就有不少优势了。

我的习惯是,寻找象限点时,就拼命拨动鼠标滚轮去放大草图,直到液晶屏分辨率已经无法圆润显示圆弧。。。

在锯齿状圆弧显示状态下,就更容易辨认。。。

网友(2017-10-12):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