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问题求教

楼主(2017-07-29):
如图,现在这样的角度调节机构感觉不靠谱。因为机构工作时有震动,长时间工作可能会影响角度变化。所以请教下各位有没什么简单的又稳定的角度调节方法。谢谢!

网友A:
将那个角度调节板改成螺杆,在旋转机构的安装板上开腰型孔,螺杆穿过腰型孔,上下用螺母固定调好的角度,这种结构在电机皮带传动中用的很多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简单有效成本低,以前振动盘都是这样调节的,后来老板不让这样做了,说不好看

网友(点评):
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画图用的圆规就是用的螺杆调节。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这样确实不靠谱,腰孔下面没有支撑,在振动时肯定会往下掉,建议楼主采用螺栓螺母紧固调节的方法

网友:
买个角度台啊

网友:
角度调节范围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那个角度调节板改成螺杆,在旋转机构的安装板上开腰型孔,螺杆穿过腰型孔,上下用螺母固定调好的角度,这 ...

有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