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我也来说说工字钢吧

楼主(2017-07-29):
    咱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在钢筋水泥的包围之下,咱们有了个安全舒适的居所。从而又衍生出了很多种钢材,但我们对这些钢材了解多少呢?那么这些钢材都统称什么呢?而它们又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呢?下面为大家仔细说说。

·有一种钢叫工字钢,不叫郭德纲
工字钢也称钢梁(英文名称 I Beam),是截面为工字形的长条钢材。工字钢分普通工字钢和轻型工字钢,H形钢三种。普通工字钢和轻型工字钢的翼缘由根部向边上逐渐变薄的,有一定的角度。

·它们有什么用
工字钢广泛用于各种建筑结构、桥梁、车辆、支架、机械等。

·它们都统称什么?
通过从大自然开采原材料,再经过一个无比复杂的过程,石灰石、煤炭、铁矿石等原材料会被炼成钢,再通过铸模以及一系列的处理,形成大致几种
钢坯。分别有:板坯、薄板坯、圆坯、方坯、大方坯。
而上述的各种钢坯之中,圆坯跟方坯都用于制作长材。其中,长材又包括:线材、棒材、型材三种。相信聪明的你已经猜到,角钢、工字钢、T型钢等等长长的钢材,是属于哪种了。
没错,它们都是众多型材的里面的几种。

·它们如何被制造出?
咱们在这个时候,先回到上面的步骤,形成钢坯之后,如何把各种型材制造出来呢?这中间其实也是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是通过轧机的处理,将钢坯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规格及型号:
其规格以腰高( h)×腿宽(b)×腰厚(d)的毫数表示,如“工160×88×6”,即表示腰高为160毫米,腿宽为88毫米,腰厚为6毫米的工字钢。
工字钢的规格也可用型号表示,型号表示腰高的厘米数,如工16#。腰高相同的工字钢,如有几种不同的腿宽和腰厚,需在型号右边加a b c 予以区别,如32a#、32b#、32c#等。

·焊接工艺:
H型钢的翼缘都是等厚度的,有轧制截面,也有由3块板焊接组成的组合截面。普通工字钢都是轧制截面,由于生产工艺差,翼缘内边有1:10坡度。H型钢的轧制不同于普通工字钢仅用一套水平轧辊,由于其翼缘较宽且无斜度(或斜度很小),故须增设一组立式轧辊同时进行辊轧,因此,其轧制工艺和设备都比普通轧机复杂。国内可生产的最大轧制H型钢高度为800mm,超过了只能是焊接组合截面。
窄翼缘h型钢适用于梁或压弯构件,而宽翼缘h型钢和h型钢桩则适用于轴心受压构件或压弯构件。普通工字钢、轻型工字钢与HW、Hn型钢相比,等重量前提下,w、 ix、 iy都不如H型钢。

都是其他地方找的资料,各位觉得不对的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工字钢在机械行业也是早就有悠久的历史了啊

楼主:
是啊,而且随处可见,应用广泛

网友:
工业用钢,抗弯性好。

网友:
工字钢,H钢,抗倾覆力没有矩管好

网友:
型材是表示形状的材料,切忌将钢的牌号漏了,更怕二者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