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旋转接头厂家

楼主(2017-07-29):
        各位大神,有没有接触过旋转密封比较好的厂家介绍下,要求转速4000rpm,介质温度25℃,0.6MPa压力,最好是可以套在轴上旋转,侧面进水,因为我的轴心被别的零件占据了位置。

网友A:
MFQD系列电气滑环

下载中心
旋转接头产品
电气滑环也称气电旋转接头,连体式的设计,有效的将电,信号,

数据,气,液等各类介质混合360°旋转转送,气路部分支持1-24路

电路部分支持1-96路,接头螺纹M5 G1/8 G1/4,G3/8 G1/2 G3/4,内部

采用全进口高速轴承支持,德国进口密封件进行动态密封,标准特氟龙导线

工作转速120RPM 最高温度80°C 最大压力700BAR,以上属于标准型号电气滑环参数

如需定制,请提供您的要求发给我们,我司将为您量身打造一款高质量电气滑环产品

网友:
ckd 和SMC都有的查样本选相应的型号

网友B:
楼主该不会是同行?
我以前用过相关产品。
国产的效果都不怎么好,进口的像 杜布林 一个要几大千好用就是贵
最后还是自己去出图去做了一套。

网友:
楼上,做了一套用着理想吗?杜博林太贵了

网友C:
你的压力不大,国产的应该问题不大,山东滕州有几家不错,300多块钱!

网友:
这个我也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QD系列电气滑环

下载中心

你这转速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该不会是同行?
我以前用过相关产品。
国产的效果都不怎么好,进口的像 杜布林 一个要几大千好用就是 ...

自己做?4000rpm你用什么材质密封的?普通密封圈肯定不行,的用陶瓷石墨摩擦密封吧,那玩意不是一般厂家就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压力不大,国产的应该问题不大,山东滕州有几家不错,300多块钱!

他们多是中心旋转的,想要套在轴上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4000rpm你用什么材质密封的?普通密封圈肯定不行,的用陶瓷石墨摩擦密封吧,那玩意不是一般厂家 ...

碳化硅对不锈钢磨就是机械密封。有现成机械密封组件卖。
但是设计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很多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该不会是同行?
我以前用过相关产品。
国产的效果都不怎么好,进口的像 杜布林 一个要几大千好用就是 ...

你做的那个设计思路能分享下吗

网友D:
主要是rpm太高了;lz是什么应用,要4000rpm?

能否将转速降低,传送水电气等,然后用加速机,如何?

网友E:
我有两个杜博林通油,买时两只8千多,没有用过,需要给钱就出手,

网友:
转速比较大,对于轴端安装的没问题。对于贯穿轴的来讲价格比较高。

网友:
建议楼主如果有可能就降低转速,或者将轴端的安装方案告诉我,我帮您想其他法子

网友F:
陶瓷密封的耐磨性好一些,但是贯穿使用的话价格太贵。如果是端面用的话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rpm太高了;lz是什么应用,要4000rpm?

能否将转速降低,传送水电气等,然后用加速机,如何?

无法降低,无法用减速机,要求精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陶瓷密封的耐磨性好一些,但是贯穿使用的话价格太贵。如果是端面用的话比较便宜。

你好,端面不方便,套轴上有方案吗,可靠的,价格适中的,杜博林的着实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端面不方便,套轴上有方案吗,可靠的,价格适中的,杜博林的着实有点贵。

您好!这两天不在线,您加我QQ吧 2383517446

网友:
这个型号没用到过。但是单纯质量讲,浙江的最差,山东的极限应该是3000转,广东的相对好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个杜博林通油,买时两只8千多,没有用过,需要给钱就出手,

你的是什么型号?我看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什么型号?我看看能否帮到你

你好!两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