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选型

楼主(2017-07-29):
两根做轴向往复运动的细长杆,可能同轴度不达标,用什么联轴器连接?
只传递推力,不需传递扭矩。

网友:
同心度不好,应该要选膜片的联轴器

网友:
感觉浮动接头更好用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采用万向节联轴器

网友:
传递推力的话要不用直线轴承?每根轴做个轴卡,把直线轴承卡在里面,或者用气缸的浮动接头,一根车牙,一根钻孔攻牙。

网友:
只传递推力为什么用联轴器,直接法兰连接不好么

网友:
万向联轴器利用其机构的特点,使两轴不在同一轴线,存在轴线夹角的情况下能实现所联接的两轴连续回转,并可靠地传递转矩和运动。

楼主(2017-11-14):
万向节笨重了,最终我用了轮胎联轴器,等试用一段时间告诉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