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般折弯现场的改善和优化

楼主(2017-07-29):
求大神  一般折弯现场的改善和优化 有那些方面

网友A:
说具体点?到底是工艺方面还是现场管理(比如5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点?到底是工艺方面还是现场管理(比如5S)?

应该是两者都有吧

网友:
改善“ 搬运准备材料 ”工序:并不是每家公司都有班长,有些工件大,不是一个人搬运得了的,有的工厂订单量特别大,一天要来回搬运好几回;
要是折弯加工之前由班长准备好加工用的材料和图纸,这就是很理想的一种方法。。。

网友:
可以参考公司管理的5s,或者6s标准

网友:
现场改善不外乎8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具体点?到底是工艺方面还是现场管理(比如5S)?

工艺需要改善 现场也是需要改善 范围比较大

楼主:
其实需要改善的范围比较广 工艺 现场 设备 只要能想到的 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