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下斜直齿轮齿条和直的性能区别大么

楼主(2017-07-29):
老板准备买台激光切割机,让我帮他打听下 1500w IPG  6米x2米 双工作台
不知道x和y轴用直齿轮齿条好还是斜的
据我打听,直齿轮齿条的寿命长  斜齿轮齿条的稳定性能好,价格是直的1.5倍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斜齿轮和直齿轮相比
1、斜齿轮传动的轮齿之间是渐入渐出传动, 直齿轮传动是第一对齿离开之后一段时间(非常短),下一对轮齿才啮合,重合度比直齿轮大,这样的话,斜齿轮传动比较平稳,直齿轮传动容易产生突然震动,不适宜重载情况
2、因为轮齿是斜的关系,所以在传动的时候,斜齿轮传动能产生一 定的轴向力,因此斜齿轮既能承受径向力,也能承受轴向力;而直齿轮室满足不了这一点的
3、综合上两点,从承载和传动来讲,斜齿轮传动比直齿轮平稳,噪音低,能承受重载,能承受相当的轴向载荷,使用寿命较长,传递能力比直齿轮强的多;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机床上的传动间用的是斜齿轮传动而不用直齿轮传动了~~

网友:
斜的好啊。

网友:
斜齿轮传动更稳定,效率也略高。由于斜齿轮轮齿法向线与齿轮轴线成夹角,斜齿轮的轮齿强度要高于直齿齿轮。

网友A:
就算是斜齿比直齿好,齿轮齿条的成本占整机造价很小的比例,也不至于增加50%吧。

网友:
理论上说,斜齿轮齿条传动要比直齿轮齿条更平稳,同样宽度的斜齿条,斜齿轮齿条传动要比直齿条传动效率更高,但实际运用中采用直齿条的结构要远远多于斜齿条的。这是因为:1、直齿轮齿条加工、安装调试相对比较容易;2、同样大小、材料的直齿轮齿条的加工费用只要斜齿轮齿条加工费用的1/2-1/3;3、斜齿轮齿条加工或安装不到位的话效果反而比直齿差。所以现实中,除了要求较高的、或重载的结构是采用斜齿轮齿条传动,一般都是采用直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
斜齿轮重合度高,直齿轮就是一条先接触传动,。

网友:
直接说斜齿但价格不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斜齿比直齿好,齿轮齿条的成本占整机造价很小的比例,也不至于增加50%吧。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斜齿的价格是直齿的1.5倍
有没有做过大幅面激光切割机的来说说啊?好多回复都是都是百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