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丝螺距不符 怎么回事 谢谢老师

楼主(2017-07-29):
  我有台广数980TD系统的沈阳无级变速车床,今天车丝程序输入螺距F2.0,实际车出的丝的螺距也就是1-1.5左右的大小,实在找不出原因,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一样样排除,首先主轴转速看看再进给。

网友:
看看螺纹小径到没到尺寸,对不对

网友:
如果是机械式无级变速的话,检查各摩擦轮的打滑

网友:
参数不对,或者编码器问题,先看主轴转速对不对得上

网友:
是不是车床出故障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参数里有个主轴转速与齿轮比应该是1,但它是2,改成1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