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inventor钣金凸缘之后实体干涉怎么解决

楼主(2017-07-29):
inventor钣金凸缘之后实体干涉怎么解决,如图所示,折弯位置实体有干涉,想要让干涉位置自动形成斜接,该怎么做?还有就是凸缘能否在相互垂直的两边上折弯不同长度的钣金,如图就是长边需要折弯53mm,短边折弯63mm

网友:
折弯位置实体有干涉?【您在使用钣金多实体做设计表达吗?】

楼主:
陈老师您好:
      刚开始自学Inventor,有些问题可能比较小白,是这样的,我公司做风机,压缩机的箱体,使用钣金件折弯后焊接做出半成品,我想请教的是软件上的问题,如上面我所截图表示的情况,可能我的表述有点问题,我是想知道这种凸缘折弯后两块钣金交涉部分该怎么处理

楼主:
我能画出二维版的钣金展开图,能否直接用展开图平板后折弯获得我想要的成品

网友:
凸缘折弯后两块钣金交涉部分该怎么处理?【您日常设计中是怎么处理的,现在就继续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画出二维版的钣金展开图,能否直接用展开图平板后折弯获得我想要的成品

奇怪,您没有折弯模型,根据什么画展开图?

楼主:
钣金折弯后两块交涉部分我们生产中是使用斜接链接,没有折弯模型画展开图是因为产品比较简单,可以想出来,我现在的问题是软件上的,您看,我用凸缘命令在相邻两边上折弯同等长度的钣金,这能自动形成斜接,但是我需要的是折弯不同长度,一边是53,一边是63,想要达到的效果也是斜接连接,但是凸缘命令不能自动形成斜接,异形板命令也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所以过来求助,我不知道该怎么在软件上达成这一效果,请您指点

楼主:
CAD图为展开图,这是可以想出来的,Inventor钣金图相邻的这两块折弯只能选择同等长度才能自动形成斜接,怎么样才能使不同长度的折弯也形成斜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钣金折弯后两块交涉部分我们生产中是使用斜接链接,没有折弯模型画展开图是因为产品比较简单,可以想出来, ...

明白了。看下面的资料吧,如果还有问题,请基于一个具体的设计来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D图为展开图,这是可以想出来的,Inventor钣金图相邻的这两块折弯只能选择同等长度才能自动形成斜接,怎 ...

可以实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那个,不行你自己画一个平面这出来,把折弯系数设定好,应该可以做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我采用了一个笨办法,在需要折弯的位置画草图,然后用平板命令得到4块长度不一样的折弯,这样斜接的问题就算绕过去了,还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楼主:
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还请告知,以便于我改进,再次感谢陈老师和大家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你想要的结果

首先感谢您的帮助,能否请您详细描述一下您所使用的拐角接缝命令的步骤,我刚刚尝试了一下没有成功,或者能否把您所画的图的源文件发上来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帮助,能否请您详细描述一下您所使用的拐角接缝命令的步骤,我刚刚尝试了一下没有成功,或者 ...

主要是用到宽度类型这个功能,更多细节内容楼主可以自己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用到宽度类型这个功能,更多细节内容楼主可以自己研究。

好的,我明白了,比我的方法好多了,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用到宽度类型这个功能,更多细节内容楼主可以自己研究。

这个方法太棒了,忍不住再次上来感谢一下

网友(2019-10-30):
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