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机选择,小弟却有好多不明白

楼主(2017-07-29):
以前在社区内见过类似的帖子,小弟愚钝,未搞明白。今天又遇上了。。。
一个直径300厚度30的Q235圆盘,直接安装在卧式4极异步电动机上,直接启动。求其功率。
小弟搜索类似的帖子,有大侠回复说“首先,你要根据你的结构计算出从动系统的转动惯量,然后结合你的启动时间(即加速时间)计算出角加速度,在根据M=Ja求出启动转矩。再加上你克服摩擦力所需要的转矩(即保持匀速运动的转矩)就是驱动转矩了,再利用T=9550*P/N计算你的功率。”

小弟不明白的是:
1、对于变频器启动,我可以设置启动时间。而对于直接启动,我的启动时间以多少来计算为合适?(对于启动速度没有严格要求。有人说不考虑摩擦时理论上只要启动时间够长多小的电机都能带动。但那太离谱了。)
2、电机启动时本身转矩就大。这样根据额定转矩来选是否合适?
3、有人说对于启动时间有要求的才要计算转动惯量。是否如此?但启动后需要的转矩只和重量有关(影响到摩擦力),启动时却和转动惯量有关,直径越大越费力。二者能一样?
4、如果您愿意,是否可计算一下本例,给小弟一窥?

谢谢您看到这里!查了好多帖子,仍是不太明白。如能得到您的成全,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楼主要的是启动功率还是正常运行时的静态功率,这两可不一样。
1,楼主电机功率够的话这圆盘不会超过一秒(括号里的话那是抬杠用的大家都知道有个理想状态)。
2,电机启动时本身转矩就大这话本身有问题,要看那种电机类型(鼠笼电机直启扭矩就比额定小)所以也不能按额定扭矩选。
3,普通电机对启动时间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一般不考虑转动惯量,

网友:
转矩是永恒的依据,其他只是补充。

网友:
启动时间以多少来计算为合适?一般以负载要求和经济性来决定。如车床,钻床的主轴,一般都要求2-3秒内启动完成,进入加工状态;如是惯量大的外圆磨主轴,有飞轮冲床,冷墩机等,则启动时间较长可达10多秒;像风机类,一般启动时间都更长。像你的例子,如你要求2-3秒,就按这设计,像你这例子维持运转的功率很小,风阻和摩擦阻力可能就几十w以下,,所以考虑经济性要合适的取较长的启动时间。还有呢要考虑各种情况来处理具体问题,如大电机不能在长时间的大电流的启动状态,而小电机就好一点。等等。
电机启动时本身转矩就大。这样根据额定转矩来选是否合适?关于这个特性,我想一般都要按额定的来算,特殊情况时用足启动转矩也是可能的和经常的。
第三个问题我想每个机械都有启动时间要求。启动时是计算克服惯量和运行阻力,运行时是计算运行阻力。
第4个问题,你最好自己算一下放上来,那天一位坛友按公式代代参数都错了几处,纠结了好久,放上来让大家纠正会得到进步。

网友(点评):
下面贴出计算,望指正!谢谢!

网友:
1. 起动时间多少合适,那要看你产品的需要,需要响应时间快就少定,比如有点动操作,如考虑安全或节能,就不需要快速起动,这样可以使用较少功率的电机。
2. 计算转矩当然根据额定。
3. 你的产品只要不是在加速,电机所要克服的阻力主要就是摩擦和工作阻力,不同的情况可能还包括风阻等外界因素,以汽车为例,其匀速行走所要克服的摩擦力其实并不大,一个普通人就能推走一辆车就说明问题,但为什么汽车所配的发动机功率比人的大得多?因为汽车要求的加速度大,而人不可能几秒钟把车加速到40迈以上,所以小电机能干大电机的活不是没道理,通常选电机都会加一定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正常情况下就含括了克服惯性所需的功率。

网友(点评):
发动机的例子很贴切,赞!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小弟计算如下,不知是否正确?特别是下面有个单位觉得挺乱,望指正!
重量m=16kg
惯量J=16*0.15*0.15/2=0.18kg/m2
(其中0.15是半径)
角加速度=1450*2*3.14/5/60=30rad/s
(其中1450为转速,5为5秒达到转速)
转矩M=0.18*30=5.4N.m
(此处单位是N.m还是kg.m?)
功率P=5.4*1450/9550=0.81KW
请问是否正确?特别是N.m还是kg.m处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是启动功率还是正常运行时的静态功率,这两可不一样。
1,楼主电机功率够的话这圆盘不会超过一秒 ...

这个。。正常匀速转时几乎不需要扭矩。如果不考虑转动惯量,更不会算了。。。

楼主:
补充:小弟的计算大多依照下图中来模仿的。
但其圆盘转矩M=100*2.5=250N.m此处突然变成N.m不知是否对。
还有其功率P=Mw=250*120*2*3.14/60=3.14kw不知到此式子是何意?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小弟计算如下,不知是否正确?特别是下面有个单位觉得挺乱,望指正!
重量m=16kg
惯量J=16 ...

对的,除最后一式采用KW以外,其余都是直接SI制。有些说法少严谨,如质量。

网友C:
根据你的贴图,你第一步就算错了,所以后面本来没错的,跟着全错。J=0.5*16*0.3*0.3=0.72kg/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除最后一式采用KW以外,其余都是直接SI制。有些说法少严谨,如质量。

除最后一式采用KW以外,其余都是直接SI制
请问大侠,这句话小弟看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贴图,你第一步就算错了,所以后面本来没错的,跟着全错。J=0.5*16*0.3*0.3=0.72kg/m2

汗啊,原本贴图里竟然是直径的平方。大侠目光如炬!小弟又上网查了一下,应该还是半径的平方?也就是贴图错了,我做的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最后一式采用KW以外,其余都是直接SI制
请问大侠,这句话小弟看不大懂。。。

我的意思是上2式是直接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不易出错,

网友:
看来我也要好好复习转动惯量的公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贴图,你第一步就算错了,所以后面本来没错的,跟着全错。J=0.5*16*0.3*0.3=0.72kg/m2

J=mR^2/2=mD^2/4    请搞清楚直径和半径之间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小弟计算如下,不知是否正确?特别是下面有个单位觉得挺乱,望指正!
重量m=16kg
惯量J=16 ...

对于一般电机,启动平均转矩是额定转矩的1.6-1.7倍,把启动转矩当做额定转矩计算功率结果肯定偏大

网友(点评):
这个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