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示下端圆锥滚子轴承承受派生径向力吗

楼主(2017-07-30):
请问下图主轴装配(矿山设备上发生突发事故时起到支撑作用,平时跟上端设备输出轴空转,轴上端是联轴器,遇到突发情况时支撑上端设备),只承受轴向力,轴下端装配圆锥滚子轴承,需计算静载荷,请问分析此轴承受力时,承受由轴向力派生的径向力吗。请论坛大师点拨一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锥滚子轴承当量静载荷包括轴向静载荷和经向静载,肯定要分析。

网友A:
请看我发的帖子,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发的帖子,能解决你的问题

麻烦发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发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能同时承受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的联合作用;楼主这个工况下肯定是要计算过的;然后根据如图选择大于轴向与径向载荷力的轴承即可~

网友C:
如果没有轴向力,静载荷就是径向力。如果有轴向力,静载荷是包含了轴向力因素的当量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能同时承受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的联合作用;楼主这个工况下肯定是要计算过的;然后根据如图选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轴向力,静载荷就是径向力。如果有轴向力,静载荷是包含了轴向力因素的当量载荷。

静载荷是径向力,也可以派生出轴向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