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碗机结构原理请教

楼主(2017-07-30):
       诸位大神,有个问题请教下诸位,如附件所示,是一台洗碗机,洗碗机的门是上下推动的,当把门往上推至极限位置时自己就锁死了,然后再稍微往上一提就松开了,自己就可以落下来,这是什么结构原理啊?有知道的给讲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棘轮机构可以做到,这种结构很普遍,楼主可以搜下

网友:
很多剥线钳,压线钳都有类似的机构

网友:
由棘轮和棘爪组成的一种单向间歇运动机构。

网友:
大巴车的踏板

网友:
最好找到实物打开看下,棘轮棘爪 是单向运动的,怎么实现“往上一提,就掉下来”呢?

网友:
这个家具门上用了很多!建议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
有这样的止回导轨 不需要自己设计机构的

网友B:
楼上大神们讲了这么多的方法,咋没有人贴张图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棘轮机构可以做到,这种结构很普遍,楼主可以搜下

正解!

网友(点评):
发个图看看啊?

网友:
以前的手机装内存卡结构是不是有点相似

网友:
圆珠笔这个是不是更接近一些呢。把笔尖向上。

网友C:
当把门往上推至极限位置时自己就锁死了,然后再稍微往上一提就松开了!!!!棘轮怎么做到往上一提就松开,求解!!!

网友:
纱窗上的结构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贴一个结构图看看啊

楼主:
什么原理啊?没大神上个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把门往上推至极限位置时自己就锁死了,然后再稍微往上一提就松开了!!!!棘轮怎么做到往上一提就松开, ...

上面有个弹簧

网友E:
看下面帖子的这种结构应该是洗碗机门的结构。

分享一种棘爪在玻璃窗上的应用
http://www.cmiw.cn/thread-49011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有个弹簧

好的谢谢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神们讲了这么多的方法,咋没有人贴张图出来看看~

对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 啊

懂的还是懂。不懂的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面帖子的这种结构应该是洗碗机门的结构。

分享一种棘爪在玻璃窗上的应用

能上个结构图吗?愣是没看懂啊。。。。。

网友G:
可以打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打开看

:dizzy::dizzy::dizzy:

网友(2019-06-08):
棘轮结构,很多又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2020-09-16):
用钩子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