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二十)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7-30):
此零件材质为不锈钢,提前锯床下好料

加工难点 :(1)8mm厚的平面要求粗糙度较高,而且单个平面需要走刀三次加工,要求机床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精度
                   (2) 1.6mm宽的槽采用φ1.5铣刀加工,加工进给 F=700mm/min,要求动力刀具以及动力传递装置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3)小平面铣削时,由于夹紧部位较细,较短,刚性不足,为解决铣削问题,采用顶尖顶持的办法,先用中心钻打中心孔,然后顶尖顶持

红线为待加工表面,黄线为夹持面

一序:车削外圆,外圆槽

二序:1、车外圆,平端面,钻中心孔

2、铣平面,倒角

顶尖支撑

3、径向螺纹,端面铣槽

网友A:
大神这个做的真是即形象又生动啊;全是数控车间加工的吗?那两个平面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B:
      图纸上我怎么就没见到粗糙度符号,凭什么说两平面的光洁度要求高?两个尺寸7凭什么说是园的?实物工件怎么比图纸多一个台阶,元帅级的大师,还是严谨一些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我怎么就没见到粗糙度符号,凭什么说两平面的光洁度要求高?两个尺寸7凭什么说是园的?实物工 ...

左下角的图,有个尺寸7是重复标注了吧。
另外,这绘图比例,图形比例就不能比文字大一倍?满眼都是文字,图形看起来太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下角的图,有个尺寸7是重复标注了吧。
另外,这绘图比例,图形比例就不能比文字大一倍?满眼都是文字 ...

这就是做加工的,拿到设计不管什么样的图纸,都得详出来。

网友D:
那个圆柱上面钻的孔 ,是一般的钻床加工的还是怎么钻的。

网友E:
两个尺寸7凭什么说是园的?

网友F:
点赞,好雅兴哈!+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这个做的真是即形象又生动啊;全是数控车间加工的吗?那两个平面是如何加工的?

两个平面是铣削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我怎么就没见到粗糙度符号,凭什么说两平面的光洁度要求高?两个尺寸7凭什么说是园的?实物工 ...

1、两平面粗糙度要求不高的话,没办法保证8mm厚的精度要求2、圆不圆的,可以看成品的形状
3、这是加工工艺的示意图,不是设计图纸
4、哪个实物比图纸多一个台阶,请明示

网友(点评):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网友(点评):
横批,就你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下角的图,有个尺寸7是重复标注了吧。
另外,这绘图比例,图形比例就不能比文字大一倍?满眼都是文字 ...

1、尺寸7的尺寸没有标注重复
2、绘图比例大了,文字小了,一个截图搞不定,字也看不清楚,自己回去试一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圆柱上面钻的孔 ,是一般的钻床加工的还是怎么钻的。

车削中心,带动力头的,可以直接加工的

网友(点评):
你那个车削中心 ,跟那个5轴的,还有自己改装的车削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尺寸7凭什么说是园的?

层主看的真仔细啊,还有一个三维的图没有画出来的,但是实物已经放在那里了
这是一个加工示意图的,看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赞,好雅兴哈!+100!

出力不讨好啊,有别有用心的人啊

网友(点评):
哦,此话怎讲?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我怎么就没见到粗糙度符号,凭什么说两平面的光洁度要求高?两个尺寸7凭什么说是园的?实物工 ...

尺寸公差才0.02mm,粗糙度不好怎么能保证啊,只能说图纸画的真的不咋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尺寸公差才0.02mm,粗糙度不好怎么能保证啊,只能说图纸画的真的不咋地啊

还是多了解一些加工工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