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感应加热屏蔽的问题

楼主(2017-07-30):
       工频感应加热线圈,外部有个六面体的防护罩(不锈钢材质),怎样才能让这个防护罩不热。我见到一台进口设备采用的铁磁性材料一点都不热,而且也没有接地线把感应电流引导至大地;我们的不锈钢材质竟然温度挺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看了看感应加热原理还是没有办法啊,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有可能进口设备的铁磁材料之间有真空隔开,从而使热量传到不过去

网友:
你那个是加热线圈,是不是电磁产生涡流的加热,不锈钢会受到影响最好就是不锈钢改成其他的不受影响的,或者给他加一个导热的。

网友A:
感应加热是电转磁在转电的,工件里产生电涡流而发热,所以感应线圈周围一定范围的金属都会发热。要约束电磁有个叫磁轭的东西,是很多钢片叠起来的,把它放到感应线圈4周,向四周扩散的电磁感应就弱了,你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加热是电转磁在转电的,工件里产生电涡流而发热,所以感应线圈周围一定范围的金属都会发热。要约束电磁 ...

大致了解了一下磁轭,按这个方向研究研究有戏,不过作为菜鸟,想解决的先把原理都吃透,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