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定制量具-公法线千分尺

楼主(2017-07-31):
测量直径3米左右的外齿齿轮,公法线长1000左右
有的请联系
15996418303

网友:
看得我是一脸懵逼啊~

网友:
非标量具直接找几个大的量具厂问问,论坛上估计效果不大

网友:
楼主可以做一个相对测量的量具来量,效果可能比你用1米的公法线尺效果好。

楼主:
大的量具厂,鸟都不鸟!嫌少
楼上这个相对测量的量具是啥意思、?

网友:
什么精度的?大的有大的要求和检验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量具厂,鸟都不鸟!嫌少
楼上这个相对测量的量具是啥意思、?

所谓的相对测量,就是拿个标准的比对  测差值

网友:
这个只有大厂能做,其他的小厂子,怎么可能做的出来呢,三米这样一般做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量具厂,鸟都不鸟!嫌少
楼上这个相对测量的量具是啥意思、?

简单点就是和内径百分表的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