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车床能装夹上吗?

楼主(2017-07-31):
       机加大师傅们,这个件如果不用镗床或者加工中心做孔,我采用车床做孔,工艺我这么安排:火焰下料、车φ96孔至尺寸,分别掉头做110H7的孔,铣台阶、铣六方,车丝孔、打磨,喷涂
       1、工艺有没有问题?
       2、车床是否能装夹上?

网友A:
M48与110的孔都可以用车床做,四爪装夹,其他工序看实际尺寸和外观要求,怎么省钱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8与110的孔都可以用车床做,四爪装夹,其他工序看实际尺寸和外观要求,怎么省钱怎么来。

车床是比镗床和加工中心省钱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B:
有大神发的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90055-1-1.html
跟楼主的零件很相似,你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
用三爪直接夹R75,卡爪干涉的地方稍微磨掉点,配重的话可以在液压卡爪上想办法,不要什么家具的。

网友C:
可以,你外圆弧咋没拍工艺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大神发的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490055-1-1.html
跟楼主的零件很相似,你可以参考一下了

非常感谢,感觉你做工艺太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你外圆弧咋没拍工艺铣?

外圆弧直接火焰割出外形,人工打磨就可以,外形都是非关键尺寸,也不用非得铣出来

网友D:
没听说过火焰下料这个说法,你是哪个老师教的。这种都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听说过火焰下料这个说法,你是哪个老师教的。这种都有工作。

就是火焰切割机,有些异形件,要求不高的,没必要线切割或者加工中心做,直接火焰切割机做外形。

网友:
只要卡盘能夹上就没事,配重这块也不用太考虑,零件慢点转,进刀慢点就没事的

网友:
做专用夹具,可以。

网友:
这110没同心度要求的吗?
有同心度要求就很考验车工技术了!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件为什么要上车床。坯料都是铸造出来或是锻造出来的,无需火焰下料。而且火焰下料,表面十分粗糙,还需二次加工。
这个件根本就不是上车床的活,没见过摇臂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这个件为什么要上车床。坯料都是铸造出来或是锻造出来的,无需火焰下料。而且火焰下料,表面十分粗 ...

数量少,不是铸造件,直接机加做出来,数控火焰下料做的厚度在20-120之间,表面不是特别粗糙的,有要求的铣一刀,无要求的手工打磨之后非安装型面完全满足要求。
另外摇臂钻,只是钻孔,这个件孔的要求H7不可能钻出来这个精度

网友:
楼主排的工艺没问题
我觉得可以排水切割工艺,内槽跟96的孔可以不考虑后期机加工,内抓夹持96内孔两次装夹加工110的孔,在排一个铣床工序跟打孔攻丝工序即可。这样排的话产品成本基本上没怎么增加但工序排布及装夹就方便多了。

网友: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