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 薄膜 (含胶水)贴在塑胶件表面,产生水印

楼主(2017-07-31):
PET 薄膜 (含胶水)贴在光滑塑胶件表面,夏季容易产生水印,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A:
有胶水能粘塑和薄膜、是常温固化、但不是瞬粘、固化后是透明的、不是502类型的、

操作:表面涂上胶水后  要晾置3分钟左右后贴合上、当时就可定位、切底固化要24小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胶水能粘塑和薄膜、是常温固化、但不是瞬粘、固化后是透明的、不是502类型的、

操作:表面涂上胶水后  ...

我说的胶水指的是压敏胶。只是起到暂时的固定作用。不是死死的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