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304的丝锥10-32unf 左旋和右旋

楼主(2017-07-31):
各路大神!请教下。哪里可以买到加工不锈钢304的丝锥10-32unf 左旋和右旋 盲孔 有效牙长5.5mm!

网友:
不锈钢丝锥要带涂层或者专用的 淘宝上

网友:
山特维克

网友:
你们当地的刀具代理商问问,现货可能比较困难

网友:
这种都可以买的到的,五金店或者网上

网友:
OSG的丝锥用着不错的

楼主:
左旋的找不到

网友:
找到合适的了吗?左旋要不螺纹铣刀吧哈哈

楼主:
太小了!铣刀成本高

网友:
丝锥最全的 OSG

TOSG  KOSG

比较出名的有蓝帜和剃泰克斯

网友(点评):
我这院子里还真有一家蓝帜做刀的

网友A:
楼主你这又U,又左旋的,OSG应该是品牌中最全的规格了,但我在目录中没找到合适的,非标定制或更改尺寸吧哈哈。

网友:
YAMAWA 有个加工不锈钢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又U,又左旋的,OSG应该是品牌中最全的规格了,但我在目录中没找到合适的,非标定制或更改尺寸吧哈 ...

能科普下这个代号吗

能科普下这个代号吗
n能科普下盒子上代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能科普下盒子上代号吗

不敢科普,把我了解的说下,不对之处还请前辈指出:
SFT 指OSG的螺旋槽丝锥,适用于盲孔加工;
3B   指螺纹精度 B应该是内螺纹;
10-32UNJF 指尺寸了,UNJF是美制航空标准的;
T后面的7位数字(一般都是7位)T指TAP丝锥,U是钻头,W是铣刀,后面数字是图纸号一般非标的产品才有,标准品没有;

网友:
OSG应该有标准品,直接找当地的osg事务所问一下,从他们代理那里买

网友:
OSG有不锈钢专用丝锥

楼主:
有osg代理的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2017-09-12):
引用 楼主:
有osg代理的联系方式吗?谢谢

楼主您是哪里的,我可以问问。或者方便加我微信15942420607

网友(2025-08-25):
我们有做日本NACHI丝锥和YAMAWA丝锥,有需要的欢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