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刀片断削槽

楼主(2017-07-31):
加工量在0.5-0.7mm,加工面是锥面,适合什么断削槽,能在加工时断削,刀花好,求高手推荐

网友A:
材料?热处理状态?粗糙度要求?尺寸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热处理状态?粗糙度要求?尺寸精度要求?

低合金钢,正火抛光后,硬度160-180hb,3.2-6.3,正负0.1

网友B:
精加工考虑什么断屑槽,
达到精度要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加工考虑什么断屑槽,
达到精度要求就好

网友:
粗加工才应该考虑断屑效果吧?

网友:
你用的是机夹刀吗?什么刀具品牌?
每家的断屑槽型都不一样

网友:
精加工首先要考虑的肯定是达到图纸质量要求,不是断屑,因为精加工余量本来就没多少

网友:
一根轴上有一些槽,车外圆时,铁屑到槽的地方就会断开。
刀具上也有断屑设计,让铁屑断开。

网友:
D型刀片就可以,排削槽根据材质等信息来确定,断削的话,和切削参数有一定的关系,包括材料的硬度是否均匀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你这么浅的槽 根本就不可能断削,花纹怎么样根本就是不主要的! 因为浅所以无法控制铁削在槽内偏摆,根本就无法控削!

只有使用精磨开槽的槽刀,使铁削形成盘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