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怎么消除间隙

楼主(2017-07-31):
请问齿轮齿条传动副怎么消除间隙,网上有说双齿轮结构,但还是有点不明白,请各位最好晒图说明,谢谢!

网友A:
  双齿轮结构,一个消除齿轮正转的间隙  一个消除反转的间隙。两齿轮错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齿轮结构,一个消除齿轮正转的间隙  一个消除反转的间隙。两齿轮错位安装。

能否贴图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贴图解释

一个齿轮一刨两半

网友:
是什么工况使用,最简单就搞个弹簧压紧的结构

网友B:
齿轮齿条间隙消除方法:

进给力不大时,可以采用类似于圆柱齿轮传动中的双薄片齿轮结构,通过错齿的方法来消除间隙;

当进给力较大时,通常采用双厚齿轮的传动结构。图8-10是双厚齿轮的传动结构图。进给运动由轴2输入,通过两对斜齿轮将运动传给轴1和轴3,然后由两个直齿轮4和5去传动齿条,带动工作台移动。轴2上面两个斜齿轮的螺旋线的方向相反。如果通过弹簧在轴2上用一个轴向力F,使斜齿轮产生微量的轴向移动,这时轴1和轴3便以相反的方向转过微小的角度,使齿轮4和5分别与齿条的两齿面贴紧,消除了间隙。

网友:
双齿轮也行,无非就是错位

网友:
方法比较多,有两种比较常用:1、双伺服消隙,就是正反方向用两个不同的电机驱动;2、用专用的消隙齿轮来消除背隙。

网友C:
消除间隙,还是调整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除间隙,还是调整间隙?

消除间隙

网友:
做个顶杯,中空,放个弹簧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齿轮齿条间隙消除方法:

进给力不大时,可以采用类似于圆柱齿轮传动中的双薄片齿轮结构,通过错齿的方法 ...

学习了,在什么情况下必须消除齿轮间隙?频繁正反转?这些结构感觉复杂,成本高。在控制方面想办法消除间隙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