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回转支承(大轴承)一定要通过轴与其连接固定吗?

楼主(2017-07-31):
各位大神,菜鸟新手求助:
目前有一个设计,需要用一个回转支承,固定内圈(内圈向上固定),外圈带动负载旋转。固定内圈时,一定要用轴来固定吗?内圈直径那么大,就算是用一个空心的轴也得好几十公斤啊,而且轴还得要通过支架跟上部固定,用平面度很高的支架来固定是否可行呢?
如下图,从图1简化到图2    能省不少东西啊。。。还望大神们给点建议,谢谢了。

楼主:
图一夜可能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请求各位大神指正,谢谢了!

网友A:
没看明白大轴承的用处,电机也不需要固定吗?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这么拼这个图得?难道是在表格里面

网友C:
你可以回转支承做成光孔,然后支架上做螺纹孔。我是做外径500以下的回转支承的,不知道楼主要多大的。

网友D:
借鉴平面推力轴承原理吧

网友E:
表示没看明白,用涡轮蜗杆的回转支撑啊,电机侧方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大轴承的用处,电机也不需要固定吗?

电机需要固定,会有一个专门的固定板,轴承外圈是要带着东西旋转的,此图是其中一部分。我现在纠结的是要不要轴承的轴,轴承一定要跟轴固定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这么拼这个图得?难道是在表格里面

对的对的,条件比较简陋,在excle里面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没看明白,用涡轮蜗杆的回转支撑啊,电机侧方安装

这个也想过,但是领导不喜欢这种方案,给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回转支承做成光孔,然后支架上做螺纹孔。我是做外径500以下的回转支承的,不知道楼主要多大的。

我这个外径也在500左右,我纠结的问题是:回转支承固定一定要用轴来固定吗?直接连支架可不可以?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鉴平面推力轴承原理吧

新手菜鸟表示没看明白,能否请先生详解一下,受累了~

网友(点评):
就是把一片变成固定件,通过小滚子这类使另一片成为转动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需要固定,会有一个专门的固定板,轴承外圈是要带着东西旋转的,此图是其中一部分。我现在纠结的是要 ...

轴承内圈要定位固定,轴承内圈不固定就跟着外圈一起转了,就失去轴承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轴承内圈要定位固定,轴承内圈不固定就跟着外圈一起转了,就失去轴承的作用了。

您说得对,我现在纠结的是轴承内圈怎么固定,现在有两种方案:一是先用轴跟轴承内圈过盈配合,加上螺栓连接,使内圈跟轴连在一起。然后设计个支架将轴和顶部固定在一起。这样就能固定轴承内圈了。

二是直接做支架将轴承内圈和顶部固定在一起,这样也能固定轴承内圈。
但是二者固定轴承的效果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需要固定,会有一个专门的固定板,轴承外圈是要带着东西旋转的,此图是其中一部分。我现在纠结的是要 ...

看图2 电机的支撑是在轴承上 这样是否合理 是不是可以将电机固定在上面的和顶端固定的那个支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2 电机的支撑是在轴承上 这样是否合理 是不是可以将电机固定在上面的和顶端固定的那个支架上

不好意思,示意有误,图2中那两条细的蓝线我本意是示意轴承的上下两条边线,而不是电机的固定支架,电机的固定支架还没考虑,如果轴承内圈已经固定了,电机是带动外圈的,不可以固定到轴承内圈上吗?或者这么做会有什么问题呢?谢谢您不吝赐教~

楼主:
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我这泥腿子出身,求各位大神施以援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外径也在500左右,我纠结的问题是:回转支承固定一定要用轴来固定吗?直接连支架可不可以?谢谢前辈 ...

可以直接固定的,你看挖掘机上的回转支承不都是内圈螺栓在设备上,然后外圈直接连接挖掘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固定的,你看挖掘机上的回转支承不都是内圈螺栓在设备上,然后外圈直接连接挖掘臂嘛。

谢谢大神回复,只是挖掘机的回转支承是向下固定的,支座比较稳固,而这个是向上固定的,可能支座没有向下那么稳定(当然我会尽量做得比较结实),会不会对回旋效果构成比较大的影响?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需要固定,会有一个专门的固定板,轴承外圈是要带着东西旋转的,此图是其中一部分。我现在纠结的是要 ...

由于要定位而且要保证受力均匀,“轴”肯定是要的,这个“轴”是广义的轴,可以是薄壁管也可以是个不高的凸台。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示意有误,图2中那两条细的蓝线我本意是示意轴承的上下两条边线,而不是电机的固定支架,电机 ...

当不起您这个称呼 就是发表下意见 不一定对 因为你这个是吊起的结构 所以个人感觉不妥 另外关于轴承内圈固定在电机外侧,这种结构我见过,而且是比较成熟的结构 不过那个是德国的一种结构 电机本身很特殊 电机外侧是薄壁圆筒 相当于轴 具体资料 不能给你提供 实在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由于要定位而且要保证受力均匀,“轴”肯定是要的,这个“轴”是广义的轴,可以是薄壁管也可以是个不高的 ...

谢谢您的观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不起您这个称呼 就是发表下意见 不一定对 因为你这个是吊起的结构 所以个人感觉不妥 另外关于轴承内圈 ...

没关系的,多谢您的建议~

网友I:
相比第一个图,第二个图可谓毫无道理!首先减速机轴直接与旋转台连接,你考虑实际了么,轴长够不?其次,第一个图大轴间接固定轴及电机,因为实际中肯定有震动、冲击,直接连电机轴,容易损害电机;再者,图二轴承内圈我没看出怎么固定。图一应该大轴与轴承内圈还有后续轴向、径向定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比第一个图,第二个图可谓毫无道理!首先减速机轴直接与旋转台连接,你考虑实际了么,轴长够不?其次,第 ...

感谢回复,您的建议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对,我现在纠结的是轴承内圈怎么固定,现在有两种方案:一是先用轴跟轴承内圈过盈配合,加上螺栓连 ...

“二是直接做支架将轴承内圈和顶部固定在一起,这样也能固定轴承内圈。”这个轴承内圈和顶部是通过什么方式固定的?

网友:
减速机没固定  大轴承在里面没看懂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是直接做支架将轴承内圈和顶部固定在一起,这样也能固定轴承内圈。”这个轴承内圈和顶部是通过什么方 ...

做一个支架,下面与轴承内圈的上部用螺栓连接,上面一样,也用螺栓连接顶部,保证支架与轴承内圈接触面,与顶部接触面的平面度和二者的平行度。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2018-10-30):
这个存在过定位。驱动轴与大轴承外圈必须有很高的同轴度,否则会产生内力,也就是憋劲。轴承本身是径向限位的,跳动可控。为什么不做成带齿的回转支承,从内部或外部啮合驱动呢?

网友:
图纸存在过定位,容易产生内力,对电机轴和大轴承的同心度要求高。为什么不设计成带齿的推力轴承,从内部或外部驱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