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创新结构

楼主(2017-07-31):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如何做结构才能同时将两边缺口的东西塞进去呢?或者不同时也行,在线等

网友A:
是不是折弯之后一个边上的榫头插到一个边上的长方形孔里?

网友:
没有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

就是这是一个铁壳,要铁壳同时能够将那两边缺口的东西一次性给装上,但两边都是有东西突出来的,已经固定在板上了,现在就是要设计一个壳子将它们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折弯之后一个边上的榫头插到一个边上的长方形孔里?

不是,就是这是一个铁壳,要铁壳同时能够将那两边缺口的东西一次性给装上,但两边都是有东西突出来的,已经固定在板上了,现在就是要设计一个壳子将它们盖上

网友C:
做成可拆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可拆卸的啊

有什么好点的结构可以推荐下呢,尽量用少的板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