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流水线电机求助

楼主(2017-07-31):
电机的主要参数就是  功率和 速比,这2个在设计流水线时候一直不知道怎么选?
有没有大神教下怎么做,精细或者大体的都可以

网友:
功率是流水线所需的驱动动力,跟你要传动的物体质量大小有关。P=F*V 传动比要看你的需要带这物体的移动速度,根据你选择电机的转速来确定你需要的线速度v=2∏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