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明的塑料瓶空调,让11亿用不上电的穷人在50度高温中活了下去!

楼主(2017-07-31):
                                                                      一项伟大的发明的,造福了11亿穷人

全国很多地区开始进入蒸笼模式,
这个天气,出门就是受罪,
真想就永远开着空调、抱着西瓜。
但当我们在享受空调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上,
却有大约 11 亿人连电都用不上!
那些炎热又贫困的国家
只能艰难熬着炎炎夏日的每一分钟...

在孟加拉国,夏季气温可以达到45℃
但却因为贫穷,有将近一半的人用不起电

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酷热而死去
孟加拉就在印度边上,也有因酷热致死的贫民
为了帮助那些买不起空调用不起电的贫民,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救人性命。
孟加拉的一家公司 The Grey Group
发明了一台史无前例的生态空调!

不需要任何能源,就可以使室内温度降下来。
整个空调使用的全部都是废旧材料!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制作~

原材料就是:
一大块儿厚纸板和一些废旧的塑料瓶子

而且制作过程也是相当的简单!

先把旧塑料瓶沿着瓶身切成两半,
再剪掉瓶盖的顶。
然后在一块厚纸板上

掏出大小相同排列整齐,能塞入塑料瓶瓶盖的孔

将塑料瓶瓶口插入纸板的圆孔中
再用瓶盖固定好位置

最后把整个装置装在窗户上,
将瓶口朝向室内,就可以使用啦!

就是这样一个简易装置
就可以时间内让室温降低至少 5 度降温
最重要的是不需要耗费任何电力!!

而就是这5度之差
就决定着这些居民是身处炎热地狱,还是享受清凉的天堂

就是这样一个改善上亿人生活的空调
所用原理确实相当简单,就是:
压力的变化会使空气冷却。

当室外的热空气从较宽瓶身进入较窄瓶颈时,
压力发生变化,空气就自然冷却了。

就像平常我们对手吹气:
当我们张开嘴往手上吹气,吹出来的气是热的,
而当你撅起嘴吹气,吹出来的气却是清凉的。
下面这位大叔,就是生态空调的发明者 Ashis Paul。

Paul是孟加拉萨斯喀彻温省的一名家庭医生。每年夏天的时候,他都会去救助很多因为高温而中暑甚至休克的人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女儿的物理老师在解释气体膨胀时的冷却方式,这让Paul灵感大发。经过无数的实验,Paul终于研发出了材料简单、易制作、还不需要用电的环保生态空调。

本来Pual可以因为这样这个生态空调的发明,
变身百万甚至千万富翁。
但他却因为想让更多贫穷的人不在遭受高温的煎熬
而没有把它申请为专利!

他还和The Grey Group公司合作,到孟加拉各个贫困村庄里去大力推广这款空调,并手把手教大家其制作方法。

在他们的努力推广下,目前孟加拉已经有超过 25000 户家庭用上了这个生态空调。久违的清凉使这些人的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因为空调中的氟对环境的破坏,
使得臭氧空洞、全球变暖。
甚至让不少人认为:
空调是一个差劲的发明。
但Paul的环保生态空调,
让人们对发明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颠覆!

可能最好的发明就是:
人们在追求生活便利的同时,
也能够对环境友善,与自然和解。

网友:
噱头,不靠谱
以下摘自网络,度娘一下很多实际验证这个显示也是不靠谱
利用焦汤效应来获得低温的实例也不新鲜,如天然气的分离、工业上气体的液化、还有医学上使用的的氩氦刀,就拿氩氦刀来说吧,这是一种微创超低温冷冻消融肿瘤的先进技术。在15秒内,将氩气限压在大约19305kPa(千帕,是压强国际单位“帕”的一千倍)后供给冷刀,在冷刀尖通过一个直径很小的微孔(又叫焦耳-汤姆逊孔),迫使气压急剧下降到大约1034kPa,就能将病变组织冷冻至零下140℃~170℃。持续15~20分钟后,关闭氩气,再启动氦气,又可借氦气在刀尖急速膨胀,急速加热处于超低温状态的病变组织,使病变组织温度从零下140℃上升至零上20℃~40℃,从而施行快速热疗。这种冷热逆转疗法,对病变组织的摧毁非常彻底。
但是氩氦刀能提供零下140℃~170℃的低温,仰仗的是巨大的压差。那么5摄氏度的变化需要室内外的压强差是多少呢?答案是2525kPa。这样的压强差大概是多大?直观来说,就相当于手上托着2.5吨的重物。这么高的压强差,连房子都不一定能扛住吧!更不用说那些塑料瓶了。况且一旦不是完全密闭的空间,压力差就会产生变化。一般的住房会完全封闭吗?所以,那么大的压力差是非常难实现的。而失去了压力差,节流膨胀效应也就无法实现了。
其次,这种方式降温,还必须具备苛刻的条件才行:要处在风口位置,且有一定速度的风吹。室外的风速还要保证能够定向由指定的进风口向出风口流动。而这个装置只是一个单向的装置,无法实现定向流动。没风,或者风向不对,根本也没用,显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事情,实际上要实现必须要到沙漠等有大风的地方。
最后,最扯淡的是用哈气热吹气暖来解释降温的原理。人嘴里缓慢哈出来的气和快速吹出来的气,实际温度是几乎没有区别的。你嘟起嘴吹气时会觉得凉快,是因为快速气流带动了周围的空气,而周围的空气比呼出的气体温度低,加速了皮肤表面的液体蒸发吸热从而觉得凉快,你可以试试把手扣在嘴上吹气,再嘟嘴也没用了。

网友:
不知道有人知道以前化油器的结构吗,化油器里面就有喉管,用的就是这个原理,不要轻易说无用,也许是你无知。

网友:
塑料瓶做“生态空调”能降温?记者实验揭开真相

网友(2016-07-24):
昨天下午,温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预计今天全市最高温度35—37℃,西部山区可达37—39℃。苍南、文成两地气象部门昨天上午也相继发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酷暑之下,一则孟加拉国民用塑料瓶制作“生态空调”避暑的帖子也在网上走红。这个制作简便、绿色环保的消暑神器据称能在短时间内让室温降低至少5℃,赢得不少网友点赞。

这款来自孟加拉国的“生态空调”是否真的如此神奇,温州市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新奇创意带来的清凉?昨天,记者用泡沫板、塑料瓶也做了一个“生态空调”来一探究竟。
21个矿泉水瓶和1块泡沫板可制成“生态空调”

实验地点:环卫女工郭洪何位于温州市区上新桥附近的出租房。这是一处二层平房的一楼,面积仅有10平方米左右,室内没有空调。
实验器材:500毫升矿泉水瓶21个、泡沫板一块、剪刀及温度计。
制作时间:30分钟完成“生态空调”制作与安装

“生态空调”制作流程:首先,将矿泉水瓶去掉瓶盖的顶部,并沿着瓶身将矿泉水瓶剪成两半,只保留漏斗状另外一小半;随后,在泡沫板上,根据瓶盖的大小,裁出21个小孔;最后,将剪好的瓶子从一个方向旋入从泡沫板,一一进行固定。至此,一个简易“生态空调”宣告完工。
1小时降温0.6℃,测起来比隔壁屋低0.4℃
46岁的郭洪何成了这台“简易空调”的体验者。郭洪何和丈夫左传俊都是环卫工人,2009年从安徽阜阳来温当清洁工。他们有一女一子,原本一家四口租住在市区横渎一带。由于横渎一带拆迁,一家人几个月前搬到这个大约10平方米的出租房里。
记者看到,房间里非常逼仄,捡来的塑料瓶等,占了两平方米左右,墙上挂了10多个袋子,分别放着大米、面粉、调料、衣物等。一张床倚靠在房间一角,有个竹梯靠在墙边,通向另外一张床。郭大姐说,靠着这架梯子,她和丈夫、儿子会爬到搭起来的一张床上睡觉。这张床距离房间顶棚不到80公分,睡在上面非常闷热。郭大姐说,最近气温太高了,房间里特别闷热,她花了37元买了一台风扇,可是吹出来的全是热风,“希望这个‘生态空调’能为我们降降温。”
下午2时50分:我们将“生态空调”安装在了郭大姐的房间窗户上,瓶子敞口一端朝屋外,并将其余门窗关上。此时室内温度为33.3℃。
下午3时50分: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降至32.7℃,下降了0.6℃。坐在室内的郭大姐表示,感受不到太大的温度变化。
下午3时50分:作为对比,我们对隔壁陈大姐的房间也进行了温度测量。两处房间仅一墙之隔,大小、朝向均相同,同样没有安装空调。对比测量发现,陈大姐家室内温度为33.1℃,比安装了“生态空调”的郭大姐家高0.4℃。
实验结论:同一时间段,该安装了“生态空调”的房间温度比未安装的隔壁房间低0.4℃。
专家:“生态空调”有科学依据,但难消暑
从实验结果来看,这台“生态空调”成本虽然不高,但想靠它短时降温5℃,看起来没那么容易。“生态空调”是否有其科学依据,温州市民能否也用它消暑?

温州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师罗海军介绍,“生态空调”的理论依据是“焦耳—汤姆逊系数”(也称节流膨胀效应)。
1852年,焦耳和汤姆逊设计了一个节流膨胀实验,使气体在一个绝热的圆筒中由给定的高压经过多孔塞(如棉花、软木塞等)缓慢地向低压膨胀。多孔塞两边的压差维持恒定。膨胀达稳态后,测量膨胀后气体的温度通常会变冷(氢和氦除外)。空调、冰箱等制冷设施都是利用节流膨胀原理制成。
“风从塑料瓶敞口向小口一端流动的过程中,空气受到挤压后从小孔中释放,可以理解为一个小型的节流膨胀,会引起空气气温的降低。”罗海军介绍,对于温州市民而言,本地的风速情况不一定能够发生充足的节流效应,温度降低不会太明显,反而会因为板材的隔绝减少了空气的流通,“如果这个设备有充足的降温效果,自然会形成批量化、商业化的生产,但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
罗海军建议,有兴趣的市民可以把制作“生态空调”当做科学小实验尝试,但想依靠它来消暑就不太现实了。

网友(2017-08-01):
只低了0.4度,这空调比不上电风扇

网友:
如果这空调后面装个鼓风机会不会效果比较好呢,比如现在工厂里夏天都是用鼓风机吹风的,在鼓风机前面装这东东会不会比较凉快啊

网友:
感觉没有这东西挡住更透气,更凉快,这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风嘴,吹出来的风速度快了,但覆盖的面小了很多,而且首先得有自然风

网友A:
一盆水+电风扇

比这个效果要好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盆水+电风扇

比这个效果要好不少

这个说的是,非洲么有电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的是,非洲么有电地方吧!

地下挖一条沟,土风扇很简单的,这东西小时候都玩过的吧

网友C:
楼主抛砖,没引来玉,却引来质疑了,而且是有理有据的。

看来转贴也要严谨,不然会误人子弟的。

网友(点评):
不一定非要引来玉?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吧,我的收获,大家的收获。

网友(点评):
能提出质疑,说明论坛高人多,好事情。这篇帖子也有很多可取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抛砖,没引来玉,却引来质疑了,而且是有理有据的。

看来转贴也要严谨,不然会误人子弟的。

我很久就在某网站看过此文,当时就在想,有这么神奇吗,明显是把窗户堵上只留小孔,按理屋子里会更闷热才对。

但文章写得相当肯定。还好有好事者亲自验证。相对而言,我更倾向于验证后的事实。虽然我也不能保证验证文的正确性。

网友(2022-11-16):
搜塑料瓶,看到这个帖子,哈哈哈

网友:
大热天,一个充满气的货车轮胎,突然拨掉它的气门,让轮胎放气,不一会,铜质气门上就结满白色的霜,手摸上去冰凉。我亲眼所见。

网友(点评):
你那个是高压的,自然环境下,差别可大了

网友(点评):
那个压差多大,我们这二保焊机,气瓶嘴会结冰堵着了,要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