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机数控车床,广数980tdb系统,开机几分钟后报警 ,怎么解决?

楼主(2017-08-01):
云机数控车床,广数980tdb系统,开机几分钟后报警 ,报警号431,432.查看后发现x,z两轴驱动器全部断电。检查了进电,没问题,又检查了两个行程开关,也查不出问题,这怎么解决呢?哪位大神懂的,帮帮忙,回答一下吧

网友:
那你得好好查查线路了,看看是不是哪个断路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