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常用模块电路介绍

楼主(2017-08-01):
在我们设计单片机电子电路时,常用应用到一下比较常用的电路,每次都需要重新画,即费力又费神,还容易出错,所以本人将自己常用的电路设计成模块,每次使用直接负责即可。由于个人的力量有限,希望大家把自己常用的电路发上来分享。电路难免有错,希望大家指出。。。

1. RS232通讯电路
双路232通信电路:3线连接方式,对应的是母头,工作电压5V,可以使用MAX202或MAX232。

2. 三极管串口通讯
三极管串口通信:本电路是用三极管搭的,电路简单,成本低,但是问题,一般在低波特率下是非常好的。

3. 单路RS232通讯
单路232通信电路:三线方式,与上面的三级管搭的完全等效。

4. USB转RS232
USB转232电路:采用的是PL2303HX,价格便宜,稳定性还不错。

5. 复位电路
SP706S复位电路:带看门狗和手动复位,价格便宜(美信的贵很多),R4为调试用,调试完后焊接好R4。

6. SD卡模块电路
SD卡模块电路(带锁):本电路与SD卡的封装有关,注意与封装对应。此电路可以通过端口控制SD卡的电源,比较完善,可以用于5V和3.3V。但是要注意,有些器件的使用,5V和3.3是不一样的。

7. LCM12864液晶显示电路
LCM12864液晶模块(ST7920):本电路是常见的12864电路,价格便宜,带中文字库。可以通过PSB端口的电平来设置其工作在串口模式还是并行模式,带背光控制功能。

8. LCD1602液晶显示电路
LCD1602字符液晶模块(KS0066):最常用的字符液晶模块,只能显示数字和字符,可4位或8位控制,带背光功能。

9. 全双工RS485电路
全双工RS485电路(带保护功能):带有保护功能,全双工4线通信模式,适合远距离通信用。

10. 半双工RS485电路
RS485半双工通信模块:可以通过选择端口选择数据的传输方向,带保护功率。此模块只能工作在5V.

11. JTAG仿真接口
ARM JTAG仿真接口电路:比较完善,可以应用在常规的ARM芯片下,具有有自动下载功能,可以用JLINK或ULINK.

12. DC5V输出电路
5V电源模块:这个电路比较简单,如果用直插可以达到1.5A,如果用贴片的可以到达1A。

13. DC3.3V电源输出电路
3.3电源模块:可以到达800mA,价格非常便宜,也有相应的1.8/1.2的芯片,可以直接替换。

14. 常用开关电源电路

15. DS1302时钟电路
DS1302数字时钟:一款非常普及的时钟电路,好用,成本低。

16. AT24C02通讯电路
AT24C02(EEPROM):最常用的EEPROM电路。

网友A:
液晶一般不要去玩,太费劲了,费力不讨好,写个MODBUS协议直接带触摸屏,爽得不要不要的,现在一个触摸屏就三四百块钱,还上档次,AT24C02也不要用,直接上铁电,寿命无限,可靠性直接秒杀AT24C02

网友(点评):
液晶这玩意温度高了 温度低了都不行 ,能数码管不液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一般不要去玩,太费劲了,费力不讨好,写个MODBUS协议直接带触摸屏,爽得不要不要的,现在一个触摸屏就 ...

液晶有个问题就是用个几年以后屏幕会模糊不清,衰减很厉害。工业上用LED数码管还是会好很多。还有强干扰环境下液晶内部都是1.5V,抗干扰性能比较差。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都不用液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液晶有个问题就是用个几年以后屏幕会模糊不清,衰减很厉害。工业上用LED数码管还是会好很多。还有强干扰 ...

是黑白液晶会衰减,彩色的不会。触摸屏用黑白液晶时几乎所有的厂家都中招,最惨的就是威纶。液晶的菜单编程也麻烦

网友:
楼主电子专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黑白液晶会衰减,彩色的不会。触摸屏用黑白液晶时几乎所有的厂家都中招,最惨的就是威纶。液晶的菜单编 ...

你看工业温控表很少有液晶显示的,还有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等等。MODBUS底层程序比较麻烦,我搞了两个月才搞定。现在是和PLC通讯,直接和触摸屏通讯还没有搞过,问威纶客服,回答的也是晕晕乎乎的不甚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工业温控表很少有液晶显示的,还有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等等。MODBUS底层程序比较麻烦,我搞了两个月才 ...

威纶官网对MODBUS有个pdf文件说明的,单片机做从机被动接收触摸屏的信息,常用命令就不到10个,一问一答不是太麻烦,一次性写好,任何一家的触摸屏都能用,跟PLC没区别。不过公司最近两年造的设备点数太多,我懒得去重新开发新的板子了,都在用PL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威纶官网对MODBUS有个pdf文件说明的,单片机做从机被动接收触摸屏的信息,常用命令就不到10个,一问一答 ...

因为用PLC价格比较高,我一直想直接用触摸屏控制单片机,比如说三菱PLC光MB模块都要八百多,还有主机加起来小两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ODBUS只能控制31台从机,当超过31台时就没招了

网友C:
单片机一般都是电气高手们玩的东西,我们公司的电气都不敢搞,他们最喜欢用的就是PLC,越贵越喜欢~

网友(点评):
单片机适合大批量的东西,单件生产还是PLC有优势

网友(点评):
单片机遇到干扰问题,想死的心都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用PLC价格比较高,我一直想直接用触摸屏控制单片机,比如说三菱PLC光MB模块都要八百多,还有主机加起 ...

你也在用三菱PLC啊,维修率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一般都是电气高手们玩的东西,我们公司的电气都不敢搞,他们最喜欢用的就是PLC,越贵越喜欢~

单片机费力不讨好,老板看不见给他省的钱,PLC可以有回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在用三菱PLC啊,维修率太高了

是啊,十几年前的三菱那质量是刚刚的,这几年不行了质量是直线下降。继电器国产的经常出现触点损坏,前几天还坏了一个温度模块,还贵的要死。现在用三菱那都是客户指定,没有办法。松下的现在还好,价格比三菱便宜很多,质量也比三菱的好很多

网友B:
不作死就不会死,三菱是搞死自己的节奏

网友D:
我们公司的机床上用的是RS232通讯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作死就不会死,三菱是搞死自己的节奏

客户就是认准要PLC,一听你的是单片机,直接摇头,其实呢,像三菱3U那种PLC,比浙江温州货都差十万八千里,真是个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费力不讨好,老板看不见给他省的钱,PLC可以有回扣

现在的PLC利润都很低了,还有回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的机床上用的是RS232通讯接口

所以呢?但是现在还是有用单片机的啊,虽然说现在STM32现在用的人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ke

嘛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呢?但是现在还是有用单片机的啊,虽然说现在STM32现在用的人也很多!

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在机床行业还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