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受力分析

楼主(2017-08-01):
齿轮1带动齿轮2转动,齿轮2带动同一根轴上的齿轮3转动,同时齿轮2和齿轮4啮合转动,那齿轮2受到齿轮1的圆周力F1和径向力F2,以及受到齿轮4的圆周力F3和径向力F4,那么F1=F3吗?F2=F4吗?还是F1 F2分别是F3 F4的两倍?

楼主:
没人回吗?那么多大神呢?

网友:
付张图吧

楼主:
手机怎么附图呢?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是。条件缺太多

网友:
楼主的表述是齿轮2同时与齿轮1、齿轮4啮合,还要带动同轴的齿轮3。
齿轮2的受力分两种情况:
1、如果齿轮3是空转,没有负载,动力传递可以简单的看作齿轮1→齿轮2→齿轮4,那么F1=F3,F2=F4。
2、如果齿轮3要传递扭矩给别的装置,也就是齿轮3有负载,那在齿轮2处就有一个功率分流的问题,分出去多少取决于齿轮3和齿轮4的负载了。这样F1>F3,F2>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