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半剖视图的标注

楼主(2017-08-01):
请教一 下各位大侠,在SW中如何在半剖视图标注对称file:///尺寸?file:///

网友:
首次标注尺寸时,鼠标向图线的反方向移动即可

如果已经标注了尺寸,只需更改尺寸属性即可

网友:
估计楼主是想问工程图中的剖试图,如何实现半标注。

经常有碰到有键的孔,剖的时候正好在键的中心面上,于是内孔就不能完整拾取边线(在剖面图中), 在CAXA中可以用半标注,拾取中心线以及一条完整的边线来标注。SW中,目前是从其它视图中拖过来,手动修改成半标注。

网友:
还有2个圆的之间最大距离和最小距离的时候,按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草图,哪里体现出剖视的概念,既然不是剖视,拜托不要乱用名词行吗

是的,盗图没用好。具体请见下面工程图尺寸5的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