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封闭型的直线导轨

楼主(2017-08-01):
要做一台设备,设备是要放在百级的洁净空间里的,客户对设备上使用的运动部件要求比较高,讲涂敷在运动部件上的润滑脂,即使是低尘的,也有可能会挥发导致污染洁净空间,最好能是全封闭的,线性模组有不少厂家有全封闭式的,但是直线导轨找全封闭的不太好找,在客户那里看到有设备上用的是全封闭的直线导轨模组的,但是没看到是什么品牌的,请问下各位同仁,可知道有做全封闭的直线导轨模组的厂家,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线轨可以做护罩合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轨可以做护罩合上

就象汽车换档棍一样搞个软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轨可以做护罩合上

有没有那种买来就是全封闭式的,就像那种全封闭式的线性模组那样的,不需要自己买东西装的?

网友B:
有点不明白,直线导轨通常不就是线性模组的一部分吗?你单单只要导轨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明白,直线导轨通常不就是线性模组的一部分吗?你单单只要导轨密封?

对啊,线性模组是成套的模组,直接选好型买来的成品,只用安装即可,但是很多时候由于需要运动的部件比较大,跨度大,需要在与线型模组平行的位置加一副直线导轨。线性模组有很多全封闭的品牌,但是直线导轨大多数都是导轨+滑块的裸露的结构,如果用在百级环境下,希望能够选用全封闭的直线导轨以打消客户的疑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啊,线性模组是成套的模组,直接选好型买来的成品,只用安装即可,但是很多时候由于需要运动的部件比较 ...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的是用风琴防护罩

网友:
或者直接咨询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的是用风琴防护罩

风琴防护罩问过了,主要是用于保护导轨不被外界粉尘等污染的,时间久了防护罩本身会产生粉尘颗粒,用在百级无尘环境内可能不太合适。

网友C:
看来楼主才开始接触做无尘车间的设备,一般来说千级是入门级别,百级是光学零部件、精密微电子较多,十级是生物医疗较多。
其实你问的问题是要找无尘模组,无尘模组有丝杆+导轨+伺服(步进)电机的结构,也有直线电机+导轨的结构,这两种结构都是全密封的,并且在其中一端有气管接头,机器要配真空源接气管抽吸模组内的粉尘。
市场上常见的无尘模组有台湾TOYO,TOYO质量一般,高速运行精度较差,大陆代理商叫东佑达。
日本Yamaha、IAI、IKO等品牌洁净度能达到3级,价格都不便宜具体的自己可以去咨询。
另外不仅仅是运动模组需要无尘控制,机器其他裸露出来的运动部件也需要做无尘保护密封,机台顶部加FFU,底部要加真空吸走粉尘。详细的看各个厂家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才开始接触做无尘车间的设备,一般来说千级是入门级别,百级是光学零部件、精密微电子较多,十级是 ...

看来遇到专家了啊,我们现在用的直线模组是科尔摩根的,模组是全封闭的可以用于百级环境内,但是我们的应用场合是要带动比较大的光学元件进行检测,我们目前常用的机构是一个直线模组搭配一副导轨做支撑,直线模组提供动力源,现在用的模组是全封闭的,但导轨没用过全封闭的,所以我们习惯上还是找一种全封闭式的直线导轨,我来找找你说的这几家看看有没有,谢谢啦

网友(点评):
大型的双驱。转换思路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D:
推荐igus德国易格斯无需润滑的直线导轨,想买也可以找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igus德国易格斯无需润滑的直线导轨,想买也可以找我哈

13116719459我电话

网友:
我就来看看,不敢说话

网友:
很好的课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线性模组是成套的模组,直接选好型买来的成品,只用安装即可,但是很多时候由于需要运动的部件比较 ...

你可以按照做模组的方法 将你的设备跟 导轨密封起来

网友:
楼上已经给答案了,用IGUS的塑料滑动导轨,无需润滑,也就没有你担心的问题了。

网友:
深圳海威机电

网友:
看到很多做Y邦的,模组用的是THK的,无防尘罩。
不存在完全密封,只能说相对密封,可以用于无尘室,例如防尘盖/防尘条。国内外都有不少牌子,选型手册上会注明用于无尘室。
在制药行业,常有无尘无菌要求,模组使用时需要自己做个隔离防护区,结构上采用悬臂式。

网友:
德国易格斯的应该也有,可以问问

网友:
现在可以采用直线电机了平台组件

网友:
直线电机 干净无残留 !就是价格有些偏高

网友:
既然出得起钱,那左右各1个全封闭直线模组就OK了。

网友:
有模组卖的,问厂家就好了

网友:
10相当专业呀,

网友:
10楼的非常专业。

网友(2018-05-31):
还以为是要有盖板的导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