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钢板压弯问题

楼主(2017-08-01):
一块150×130×3的Q235钢板压弯成直径1040的圆弧,所需力计算。

网友A:
你的力肯定要大于它的屈服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力肯定要大于它的屈服强度的

我计算出的值大概是66T左右,不知道对不对。我是直接按照大于屈服强度去计算的,然后又在网上找了一个经验公式,计算大概是55T,感觉误差太大了。不知道那个对,求指导。

网友B:
一定是压弯而不是券弯?

网友(点评):
单个零件尺寸太小,倒是可以先滚圆然后再切开。

网友C:
是整体压弯一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整体压弯一次成型?

恩,领导是这么要求的,我只提供计算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是压弯而不是券弯?

那样的话需要进行外协生产,我们只是自己做一个工装。工装的作用就是把板子压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需要进行外协生产,我们只是自己做一个工装。工装的作用就是把板子压弯。

你们有5、60吨的压机啊
最近有些懒,没帮你查资料算算,不过直接压成弧面,会谈怎么解决,或者说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有5、60吨的压机啊
最近有些懒,没帮你查资料算算,不过直接压成弧面,会谈怎么解决,或者说精度要 ...

先谢谢帮助~准备用液压缸加液压泵站组装,至于回弹问题打算采用加热压弯,而且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