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与填料密封的比较

楼主(2017-08-01):
机械密封与填料密封的比较

机械密封有三个密封点,这三个密封点的密封原理如下:

1.动环与静环之间的密封:是靠弹性组件(弹簧、波纹管等)和密封液体压力在相对运动的动环和静环的接触面(端面)上产生一适当的压紧力(比压)使两个光洁、平直的端面紧密贴合;端面间维持一层极薄的液体膜而达到密封的作用。这层膜具有液体动压力与静压力,它起着平衡压力和润滑端面的作用,两端面之所以必须高度光洁平直是为了给端面创造完美贴合和使比压均匀的条件,这是相对旋转密封。

 2.静环与压盖之间的密封:用各种形状有弹性的辅助密封圈(例如橡胶)来防止液体从静环与压盖之间泄漏,属静密封。

3.动环与轴之间的密封:也是用各种形状有弹性的辅助密封圈来防止液体从动环与轴之间泄漏。这是一个相对静止的密封。但当端面磨损时,允许其作补偿磨损的轴向移动。

机械密封与填料函密封比较

一. 密封可靠,在较长的使用期中不会泄漏或很少泄漏。清洁,无死角,可以防止杂菌污染。

二. 使用寿命长,正确选择摩擦负荷比压的机械密封可使用2~5年,最长有用到9年。中

三. 维修周期长,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不需要维修。

四. 轴或轴套不受磨损。

五. 摩擦功率耗损少,一般约为填料函密封的10~50%

六. 机械密封对轴的精度和光洁度没有填料函要求那么严格,对旋转轴的振摆和轴对壳体孔的偏斜不敏感,对轴的震动敏感性小。

七. 适用范围广,能用于低温、高温、高真空、高压、各种转速以及腐蚀性、磨蚀性、易燃、易爆、有毒介质的密封。  机械密封的工作原理机械密封又称端面密封(Mechanicalseal),是旋转轴用动密封。机械密封性能可靠,泄露量小,使用寿命长,功耗低。毋须经常维修,且能适应于生产过程自动化和高温,低温,高压,真空,高速以及各种强腐蚀性介质。含固体颗粒介质等苛刻工况的饿密封要求。机械密封是靠一对或几对垂直于轴作相对润动的端面在流体压力和补偿机构的弹力(或磁力)作用下保持接合并配以辅助密封而达到的阻漏的轴封装置。

齿轮油泵对机械密封的要求,机械密封与软填料密封比较如下:

优点:

1)密封可靠,在长期运转中密封状态很稳定,泄露量很小,其泄露约为软填料密封的1%:

 2)使用寿命长,在油,水介质中一般可达1~2年或更长。在化工介质中一般工作半年以上:

3)擦功率消耗小,其摩擦功率仅为软填料密封的10%~50%

4)轴或轴套基本上不摩损:

5)维修周期长。端面磨损后可自动补偿,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经常性维修:

6)抗震性好,对旋转轴的振动以及轴对密封腔的偏斜不敏感:

7)适用范围广,机械密封能用于高温,低温,高压,真空,不同旋转频率,以及各种腐蚀介质和含磨粒介质的密封。

缺点:

1)较复杂,对加工要求高

2)安装与更换比较麻烦,要求工人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3)发生偶然性事故时,处理较困难。

价高密封前的准备工作:

1)检查机械密封的型号。规格是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所以零件(特别是密封面,辅助密封圈)有无损伤。变形。裂缝等现象,若有缺陷,必须更换或修复

2)检查机械密封各零件的配合尺寸,粗糙度,平行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使用小弹簧机械密封时,应检查小弹簧的长短和刚性是否相同

4)检查主机的窜动量。摆动量和绕度是否符合技术要求,密封腔是否符合安装尺度,密封端盖与轴是否垂直,一般要求:轴窜动量不大于±0.5mm:轴摆动量(旋转环密封圈处)不大于0.06mm:轴最大绕度不大于0.05mm:密封端盖与垫片接触平面对中心线的不垂直度允许差0.03~0.05mm

5)应保持清洁,特别是旋转环和静止环密封面及辅助密封圈表面应无杂质。灰尘。不允许用不清洁的不檫拭密封面。

6)不允许用工具敲击密封元件。以防止密封件被损坏

网友:
脱离工况谈使用,说实话没有对比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更好。

网友(2019-02-27):
机械密封不应该更容易磨损吗?填料没有硬度,不与轴产生磨损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