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Electrical 无法连接数据库解决办法

楼主(2017-08-01):
针对 SolidWorks Electrical 无法连接数据库解决办法
有些时候由于系统更新或者杀毒软件清理垃圾插件等等操作有可能导致协同服务器连接不上

解决办法如下:
1.        右键计算机选择管理

2.        打开服务选项,找到 SolidWorks Electrical Collaborative Server
3.        如果找不到SolidWorks Electrical Collaborative Server,在你电脑的启动服务里面添加启动项目,把EwServer添加到计划任务就行

1.        新创建一个计划任务

2.        输入一个名称

3.        切换到操作并点击新建

4.        然后再浏览里面找到你需要执行的程序;
如果你是批处理的话也是可以的

5.        切换到触发器
点击创建

6.        在执行时间里面设置一个时间

7.        创建完成之后回到任务计划管理器
看看我们创建的计划任务
等待计划执行时间查看结果

网友:
原来是这么处理的,学到了!

网友:
好方法供大家学习

网友:
学习了,问题成功解决了,谢谢分享

楼主:
下载下来看看,应该会有用

网友:
好了,以后可以用了。我说怎么每次都装不上数据库呢

网友:
装了好几次,以为是安装问题,原来是设置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2017-09-04):
好了,以后可以用了。我说怎么每次都装不上数据库呢!!!

网友:
janson8  janson88  装了好几次,以为是安装问题,原来是设置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原来是设置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2018-09-29):
装了好几次,以为是安装问题,原来是设置问题

网友:
很不错,真实用!

网友:
原来是设置的原因导致的,感谢楼主的分享,可算是帮了我大忙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实用,会继续关注的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实用!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实用

楼主:
好了,以后可以用了

网友:
很实用的功能,很强大,很方便!!!

网友:
原来如此,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要如此操作的,不看真不知道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