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是塑料的,可否成型

楼主(2017-08-01):
       聚丙烯材质,一个圆棒两端密封,中间有一段是空心的。我第一次打样的时候,用的3D打印,但是成本太高,想问一下大神们,注塑可以吗。
       圆棒φ9mm,长度50mm,中间空心孔是φ3mm,圆柱面的两个小孔是φ2mm.有什么好的成型方法吗!!!可以开模具!!

中间空心部位是有液体来回流动,另外这个塑料东西,开模具有可行性吗,注塑吹塑?

网友A:
首先你对外观要求严不严,如果不严,我觉得是可以开模的吧。

网友B:
改造型吧,批量的话

网友C:
如果用注塑,估计你这一体的零件需要拆解开或者改结构,不然中间空的无法拔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注塑,估计你这一体的零件需要拆解开或者改结构,不然中间空的无法拔模

如果两边或单边改为通孔,就是要考虑保证密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对外观要求严不严,如果不严,我觉得是可以开模的吧。

有什么好的建议,开模,中间空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型吧,批量的话

已经到了小批量阶段 ,改造型意味着推翻之前的设计,要重新考虑密封性!!

网友:
开模具做成一端通孔,再堵上就可

网友:
或买圆棒料,加工成一端通孔,再堵上。适合小批量,成本极低

网友:
分二次注塑就行了

网友D:
小批量不值得开模,但要考虑大批量工艺。里面压力很大吗?

网友:
开通孔的模具,然后两端再堵上,是一个比较经济的工艺

网友:
该结构吧,一端后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批量不值得开模,但要考虑大批量工艺。里面压力很大吗?

1000-2000psi  也就是7-14M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建议,开模,中间空心哦!!!

中间空心怎么了?难度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空心怎么了?难度是什么?

里面的空心怎么成型呢!!要考虑拔模吗?  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空心怎么成型呢!!要考虑拔模吗?  有什么好的建议!!

上下分开注塑,然后焊接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