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钢板断裂

楼主(2017-08-01):
301钢板 板厚2.0 冲压90度成型  为什么会断裂?

网友:
看看圆角多少?板材硬化状态?压延方向?

网友:
检测一下钢板的材质

网友:
原材料是否真的跟你要求的一样

网友:
的确少见,

网友:
折弯R角多大?可能用了假的钢板。

网友A:
可能是模具没设计好,工艺上有缺陷;2毫米厚的不锈钢还是比较硬的,你直接冲压折弯90度肯定会出现断裂的现象,一般都会在设计模具钱做分析的,看需要几步工序才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模具没设计好,工艺上有缺陷;2毫米厚的不锈钢还是比较硬的,你直接冲压折弯90度肯定会出现断裂的现 ...

因为以前也一直又做这款产品 最近打的几批料的出现断裂。测出来说材质没问题  可是看看表面亮度颜色就不一样 (有一点色差) 真不知道量测室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
以下是我找的一些资料,供大家草考下:SUS301(不锈钢):Cr(铬)成分比SUS304低,耐蚀性较差,但冷间加工能得到非常高度的拉加及硬度,其特性用途广大,因弹性佳,故目前在Noteboo常被广泛运用在防EMI上,做弹性接触部份,但常用厚度在0.4T~0.07T之間。运用上必须指定级数,以期达到设计之需求(例如弹力,強度)。并须注意301材料有金属结晶性方向性,越高级数者越是硬且脆,若成型上不注意,易造成隅角及侧壁裂纹。材质性能 SUS301:适合用弹性用途,含碳量高,硬度高,不易弹性疲乏,延展性不好,不易抽伸。

网友(2020-12-10):
韧性这么差  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