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想一句话get磁力泵相对屏蔽泵的优点?

楼主(2017-08-01):
小白提问:想一句话get磁力泵相对屏蔽泵的优点?

各路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哈

网友:
磁力泵是新贵,屏蔽泵跟可靠。

网友:
屏蔽泵和磁力泵都是无泄漏泵,也有叫无密封泵,润滑泵,输送介质都必须干净,屏蔽泵和磁力泵碳化硅或石墨轴承都是依靠输送的介质来润滑的。所以都不能用在在产品有结晶或悬浮物,沉淀物的场合。由于磁力损耗与产品回流尾管的原因,其电机功率与普通离心泵(机械密封)比较起来是要偏大的。但它们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磁力泵是将泵的传动轴之前的部分全部做在一个密封的腔体能内,传动联轴器是通过磁力传动,有内磁缸、外磁缸、隔离套等,电机为普通电机。

屏蔽泵是将泵和电机都装在一个密封腔内。电机是特制的,电机转子和定子线圈通过屏蔽套与介质隔离,电机轴和泵轴是一体的,屏蔽泵的效率相对较高,但修理十分困难。磁力泵受磁体磁性的限制,效率较低,维修相对容易,这两种泵目前的容量都较小。

1、从经济性来说:屏蔽泵价格高,配件价格也高,运行费用也相对高点,磁力泵相对比较便宜,

2、从可从靠性: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屏蔽泵比磁力泵要安全可靠些。

3、从压力来说: 屏蔽泵的设计压力要高于磁力泵。

4、从泄漏的方面来说:在化工、石化、医药等行业输送易燃、易爆、易挥发、有毒、有腐蚀以及贵重液体时,要求泵只能微漏甚至一滴不漏。 磁力泵和屏蔽泵在结构上,只有静密封而无动密封,输送液体时都能保证一滴不漏。

5、从介质的温度来说:屏蔽泵略胜一筹,屏蔽泵在输送高温介质时,不存在脱磁现象,而磁力泵则会脱磁。

它们在介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能使用屏蔽泵的地方最好不使用磁力泵。

网友:
都是用在液压设备工况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