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传动中的传动精度7D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8-01):
老图纸,好像是1988年以前的标准?不知是否有前辈知道?好像De是结构形式的意思,但到底指的是什么,小弟却又没查到。单位有这样的图纸,不知如何着手,求科普~

网友A:
蜗杆精度表示方法和齿轮差不多,数字后面的应该是侧隙种类小写的字母,这里的大D又不好解释。
普通的蜗杆结构形式就那几种ZA、ZK等都是Z开头的。
楼主截个图上来大家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精度表示方法和齿轮差不多,数字后面的应该是侧隙种类小写的字母,这里的大D又不好解释。
普通的蜗杆 ...

今天找到一本老书,81年的手册。

网友(点评):
唉,不知怎么一直发不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精度表示方法和齿轮差不多,数字后面的应该是侧隙种类小写的字母,这里的大D又不好解释。
普通的蜗杆 ...

蜗轮旧标准(JB162-60)中的侧隙代号DC,中心距100.5,侧隙是多少
刘金浦

20
主题
38
帖子
3
积分

学徒工
积分3
  • 发消息

电梯直达
楼主

网友(2008-05-23):
今天一直传不上图片,但在网上找到一段文字如下:

请问高手:
  蜗轮旧标准(JB162-60)中的侧隙代号DC,相当于现在使用的标准(GB10089-88)中的侧隙代号中的那一种.谢谢

网友(点评):
其实用不大上。只是为了发旧机器配件。待我以后好好看看。

楼主(2017-08-04):
引用 楼主:
学徒工积分3
  • 发消息

  •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