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链条长度怎么算?

楼主(2017-08-01):
链条长度怎么算?

网友:
用AutoCAD mechanical计算

网友:
手册上有吧这个,或者机械设计的教材

网友A:
先把参数确定了 用迈迪软件画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参数确定了 用迈迪软件画就出来了

画出内周长 像V带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出内周长 像V带一样?

你就把轮心距确定了,链轮大小确定了,就可以了啊